有张SMS高棒飞剪的图纸,其中上轴的结构未看懂,望指教

楼主(2015-05-28):
有张SMS高棒飞剪的图纸,其中上轴的结构未看懂,自己猜是类似精轧机的偏心套调整结构,却又想不出为什么这么设计,望明白的指教,谢谢
下面是图纸,(不好意思,贴了几次贴不上图,发了个自由下载链接)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U0OTA2fGUzNTM5YmE1NzI3MWFmMTRmNDk4MjdlOThjNTVhMDc1fDE3NDYzMzMwNTQ%3D&request=yes&_f=.rar

是说那个  左边φ220H8/f7 与φ170H7, 右边的φ250与φ140m6,这里应该是偏心的

网友A:
你意思是零件120么? 我认为120是 触法 传感器 信号的...记录剪裁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是零件120么? 我认为120是 触法 传感器 信号的...记录剪裁数量...

是说那个  左边φ220H8/f7 与φ170H7, 右边的φ250与φ140m6,这里应该是偏心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说那个  左边φ220H8/f7 与φ170H7, 右边的φ250与φ140m6,这里应该是偏心的

我错了,原谅我瞎说了,,,等高手来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错了,原谅我瞎说了,,,等高手来回答

是我没说清楚了,谢谢

网友B:
           为什么要偏向 ?调整剪刃间隙是剪臂上的斜切调整的。
            你说的那个轴承外套是为了补偿安装间隙,这么大跨距为了保证同心设计的,降低装配要求和加工要求,还有调整齿轮啮合(其实没什么用)。
         另外这个剪。剪多少的 这种设备已经被淘汰了吧!  设计这种结构的剪 注意轴承限位 和箱体公差,齿轮加工精度 。
唯一可以借鉴的 油路润滑设计  :箱体支撑板可以抬高油路 个个轴承位  箱体都有回油孔  还有观察窗  (目测应该是玻璃的)
还有就是剪臂上面铣个 燕尾槽什么意思?挂配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偏向 ?调整剪刃间隙是剪臂上的斜切调整的
             你说的那个轴承外套是为了 ...

谢谢,这个现在还在用,是西马克HSD高棒上冷床中的飞剪,国内好像能做这个的还比较少,上次西马克的人,到我们这,HSD报价一套一千多万,才五六十吨的东西,还说五年内国内做不到他们的速度跟寿命,剪盘那个燕尾槽是调整动平衡的

网友(点评):
要是图这种结构 飞剪 根本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现在还在用,是西马克HSD高棒上冷床中的飞剪,国内好像能做这个的还比较少,上次西马克的人,到 ...

重点应该在控制上,这个飞剪只是我还没懂他上轴的结构为什么这么设计,想不出这么设计的原因,个人觉得可以做成跟下轴一样,但回过来想,西马克应该有它道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点应该在控制上,这个飞剪只是我还没懂他上轴的结构为什么这么设计,想不出这么设计的原因,个人觉得可 ...

    这飞剪的重点是过刚剪切以后 轴承和 齿轮。箱体不能松动 (因为电机直连下剪臂冲击特别明显)线速度也是重点。轧制速度 和入口导向要做好 多问一下 钢厂老师傅 他们一般知道怎么调。控制也不是什么复杂的。不要迷信外国多么好,西马克的轧机牌坊裂纹也是经常看到的。
      这种飞剪天津的 有家比他的结构好多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剪的重点是过刚剪切以后 轴承和 齿轮。箱体不能松动 (因为电机直连下剪臂冲击特别明显)线速度也 ...

哦,天津的哪家啊,能做50m/s倍尺剪,很历害啊,我现在这公司,只抄图,从不问为什么,经常出故障,呵呵,你也做冶金轧钢的,或者以前做过?

网友(点评):
做过曲柄飞剪 所以有了解,朋友也是上海某冶金系统的。 所以略懂。。 像你们这种企业不要带呆太久容易废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天津的哪家啊,能做50m/s倍尺剪,很历害啊,我现在这公司,只抄图,从不问为什么,经常出故障,呵呵 ...

是的,打算改行业了,冶金行业太不景气了,

网友(2016-04-04):
见过板材飞剪,没见过高棒飞剪

网友(2017-12-05):
这个高速剪,我公司现在也在制作,那个偏心套主要式调整硬齿面齿轮的间隙的,以前那些设计院的硬齿面减速机,也都有做偏心套调节,调整偏心后会打定位销定位,不过现在可以不用偏心套,齿轮精度能够保证,你们现在的高速棒才速度能达到多少了呢,后面是用转鼓的还是用双C跑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天津的哪家啊,能做50m/s倍尺剪,很历害啊,我现在这公司,只抄图,从不问为什么,经常出故障,呵呵 ...

天津搏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