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快速钻的合理切削用量是多少?请教

楼主(2015-05-28):
请教各位老师同学,有谁用过这种快速钻?
赐教我个合理的切削用量
我钻的孔属于精加工   深孔   大约6.5d
自己设计的内冷中心出水 现在是高速了就震刀   床子最高1600
加工的材料是Y1Cr17
主轴不跳   车外圆一点不跳  不椭圆

尺寸控制不住    粗糙犊不好
刀具是韩国进口的.钻孔长度137    直径22  工件刚性很高,主轴转速800-1200   进给量0.1-0.18/转  都试了  都不行

楼主: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U0OTExfDViOTM3Mjk1fDE3NjEzMTg0OTZ8MHw%3D

网友:
进给太快了,0.05-0.06试试

网友:
还有中心高要打表在0.03丝之内最好!

网友:
好像要钻一点,快速回一下。

网友:
这种钻很阻力很大的说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
这么大的长径比 车床上震应该很正常

网友:
可以给看看怎么弄的中心出水吗?

网友:
这就是通常我们说的“U钻”,高效率,高钻速,小走刀量是首选!震刀原因很多,你主轴工件平衡了吗?刀具中心与主轴中心对准了吗?你优钻刀片角度选择合适了吗,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