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是如何制定出来的?靠经验还是标准?

楼主(2015-05-28):
像这个+/-0.1是怎么定出来的?
1、靠经验;
2、根据公差等级,但是,我也没查到公称尺寸为1.3的时候,哪个公差等级是+/-0.1啊?

网友:
新手看标准,熟手在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可做适当修改,高手如998,重要配合综合考虑性能和寿命,甚至去做试验。

网友(点评):
我是新手。

网友:
对于不重要的尺寸 为了保证装配等要求 自己定大一点或小一点 不一定依照标准的

网友:
很多时候是经验,要求很特殊的设备也许靠经验就不行了,得计算。

网友:
这个是轴瓦开槽部分

网友:
要考虑加工的可行性,经济性

网友:
不重要 的看经验,重要的查标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