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在加工中是如何保证的?设备还是别的?

楼主(2015-05-28):
下图是一个发动机活塞环,加工时候端面是靠磨床磨出来的,有个疑问:
加工的时候顺序是不是:先加工到1.5,然后上磨床进行磨,磨多少呢?磨多久呢?怎么知道刚好尺寸刚好落在-0.01/-0.03区间呢?
是不是磨一下然后又要去检测一下呢?

困扰很久了这个问题,求哪位高工给予详细的回答。。。。。。。。

网友A:
磨一面作精基准,翻过来磨另一面,见光后拿起来量尺寸,根据实际尺寸再磨去相应厚度,达到图纸要求。这是单件的做法。

批量的话肯定是有夹具的,分两个工位,也是要翻面,只是最开始调夹具的时候拿起来量一下,后面的就都按这个进刀量走,不过要考虑砂轮磨损,根据抽检情况调整进刀量;不同批次的来料也要重新调整进刀量。

网友:
这个有双端面磨床

网友(点评):
谢谢,长姿势了。刚才百度了一下。我国的双端面磨床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原苏联技术支援中国时,生产的卧式和立式两种结构的双端面磨床,专用于活塞环的磨削。

网友(点评):
效率应该不是一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一面作精基准,翻过来磨另一面,见光后拿起来量尺寸,根据实际尺寸再磨去相应厚度,达到图纸要求。这是单 ...

单件生产时:上磨床之前要加工到多少呢?是1.5mm还是1.5mm以上(比如2mm的样子)?是不是这个时候要检测一下呢?上磨床磨几秒(还是磨几圈)又要检测一下还是?万一磨过了,岂不是报废了?

批量生产时:又是如何控制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