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对于D2.8的钻头在钻孔时怎么防止积屑瘤的产生

楼主(2015-05-28):
铝件加工,成品孔D3,底孔钻后还加了个钻铰刀,会因底孔积屑瘤导致成品孔孔径超差的问题,求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记得钳工手则上有介绍吧,10年前看过

网友:
可适当提高切削速度,减少进给量,可以避免积屑瘤的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钳工手则上有介绍吧,10年前看过

前辈,这个是在加工中心上做的

网友:
加工中心不是有气嘴吹屑的吗!用什么切屑液对积屑瘤影响很大,用柴油或煤油会更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