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TDC的坐标偏移如何用

楼主(2015-05-28):
980TDC,在刀补界面上有个坐标偏移的功能,我第一次碰到,请问这个怎么用。界面是在坐标偏移,还有G54-G59里面的,
这个偏移是否可以是四把刀同时偏移。最好请大师们给个详细的使用方法,谢谢大家。
本人不算新手,但是有些功能没有碰到过,如果能用这个功能,我想在不拆刀的情况下,加工产品效益会提高吧。
还有现在流行的机械对刀,请教下如何使用。比如端面Z,比如设定为1所得的数值,面板上的Z数值减去1所得的数值吗,然后再输入到机械坐标系里还是哪里。(加工时的结果是不是端面车削掉1cm,还有是不是四把刀都是以这个端面为基准的)

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偏移是否可以是四把刀同时偏移

网友:
就是整个偏移

网友:
看一看,学习一下

网友:
是整体偏移,使用时候注意正负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