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如何查看模型在变形后的尺寸?

楼主(2015-05-29):
我做的是一个薄壁圆筒件的热变形分析,受热变形后怎么查看变形后的的内径,外径以及高度?好像听说可以直接测量体积,测量面积,测量距离,不知道如何操作,希望大神帮忙,毕业在即,不胜感激....

网友A:
模型发来看看,还有你用什么软件分析?

网友B:
热变形后,可以查看变形的结果,最大点应该会在模型上显示出来
另外可以用变形模式显示,大致能看出变形后的大小
特殊的点,需要设置测量点,还可以剖面看内部的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发来看看,还有你用什么软件分析?

用的是Ansysworkbench作分析,模型用的是SolidWorks建立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变形后,可以查看变形的结果,最大点应该会在模型上显示出来
另外可以用变形模式显示,大致能看出变形后 ...

能查看整个模型在变形的高度,内径,外径的具体数值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变形后,可以查看变形的结果,最大点应该会在模型上显示出来
另外可以用变形模式显示,大致能看出变形后 ...

能说详细点吗?我是初学者,很多操作不熟,最好能发截图给我,谢谢

网友(2015-11-23):
没有结果说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