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做过2V80机械调速吗?求调速率下降原因

楼主(2015-05-29):
测试时,发动机刚开始跑空载频率52.3Hz,负载9Kw的频率50.5Hz,跑的时间长了就慢慢的下降、50.4、50.3。50.2。。。49.8Hz起先以为是调速弹簧疲劳了,今天,拿弹簧去测了下,没有疲劳(弹簧是碳素弹簧钢材质)。里面的小东西实在难测。所以,问下有没有做过的,给点指导。

网友A:
这种技术贴应该没有人回答  我是为楼主消灭零回复的。。 (当今  机械 电气界的悲剧就在于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技术贴应该没有人回答  我是为楼主消灭零回复的。。 (当今  机械 电气界的悲剧就在于此)

多谢顶帖

网友:
确实是高大上的技术 ,应该多找些专家加入社区,

网友:
术业有专攻,不是每个人都懂很多,机械太广泛了。
等专家出现解答。

网友B:
负载呢,变化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呢,变化没

负载也有点下降,原先都是9.0Kw,跑长了会掉一点8.9Kw

网友C:
机件磨损了,摩擦阻力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件磨损了,摩擦阻力大了

那我试着把间隙搞大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试着把间隙搞大点

这可不行,间隙大了会偏摆,卡死了更麻烦

多缸发动机活塞与缸体间隙大了摆动卡死了,连杆都憋断过

网友D:
这种调速器好像不适合发电的领域吧,用一段时间会下降,热机和冷机有区别吗?会不会是温度上升使弹簧弹力产生变化影响的调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可不行,间隙大了会偏摆,卡死了更麻烦

多缸发动机活塞与缸体间隙大了摆动卡死了,连杆都憋断过

哦,那只能把零件用砂纸磨掉一点,让它动起来顺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调速器好像不适合发电的领域吧,用一段时间会下降,热机和冷机有区别吗?会不会是温度上升使弹簧弹力产 ...

刚开始,我也是觉得是这样,所以拿弹簧去测试了下用没有疲劳、松弛什么的,结果是没有变化。碳素弹簧钢的适用温度在-40°到120°之间,应用在两缸发动机上,根据发动机是用水冷,所以,长时间开机跑的时候,调速器里面的温度因在80°到100°之间,理论上是没影响的。但里面还有几根小弹簧,或许会有影响,还有种猜想,在80、90°时弹簧处在比之前力小的状态,冷却以后,又变回去原来的状态

网友:
太专业的东西,看不懂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开始,我也是觉得是这样,所以拿弹簧去测试了下用没有疲劳、松弛什么的,结果是没有变化。碳素弹簧钢的 ...

估计有这种可能,所以有很多对转速调节要求很严格的场合选用液压机械式或电子式调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有这种可能,所以有很多对转速调节要求很严格的场合选用液压机械式或电子式调速器

但相对的成本也高,机械的比电子的便宜将近500

网友:
润滑了吗?

网友E:
风冷柴油机  温度高了  功率下降 很正常  还下降那么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风冷柴油机  温度高了  功率下降 很正常  还下降那么一点

这是水冷发动机,那么下降的话,功率从9Kw掉到8.8Kw,频率从50.6Hz掉到48.9Hz,可以用吗?是不是发动机本身的问题?

楼主(2015-10-22):
试机也试了好久的了,目前发动机3000转的频率空载52.3Hz,负载9.5Kw,频率50.7Hz左右,还试了1800转和1500转的发动机,频率差在2Hz左右。总结下我在调试机械调速器的经验:调速弹簧越硬刚度越大,空载和满载的频率差就大;反之,调速弹簧的刚度和硬度越小,空载和满载的频率差就越小,但是容易出现游车现象(频率不稳上下波动大,听发动机声音就知道)。这是前人总结的,试了几根弹簧,就能得出的几轮。但是我在调试的后续中发现,怠速弹簧的弹力大小也是会影响调速率的。在调试调速弹簧使调速器的调速率较好的状态下,调整怠速弹簧的弹力大小可以进一步的使调速率调到最好。机械调速器不像电子调速器那样可以通过观察模拟量来进行调试,所以很少人在做机械调速器,但是相对与电子调速器,机械调速器还是有一些有点的,便宜啦,维修方便啦。所以,希望这一点小小的经验能对在做机械调速的人有点帮助。。

网友(2018-11-05):
发动机跑热了之后会降一点频率,同楼上所言,弹簧偏硬,调速功率差,弹簧软一下,调速功率会好,但容易游车。建议两点,弹簧调软一点,增加一圈,或者弹簧挂孔往中心调整一点,偏个三五个毫米钻个孔挂弹簧。

网友:
这种发动机 没见过啊   不过在耐久工程中功率降低 如果是我的话一般会先确认 是发动机的全开功率低了 还是调速系统问题如果发动机的全开功率也低了  那么调速系统就算正常调速功率也会降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