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聚氯乙烯管是否可以热熔成型?

楼主(2015-05-29):
请问软聚氯乙烯管是否可以热熔成型,软聚氯乙烯管冲孔怎样可以孔边没有毛刺;图为成品产品

网友A:
加热冲孔.

网友B:
量大不大?量大的话,采用吹塑成型,孔和形状一起成型

网友:
超声波辅助冲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冲孔.

加热冲是对产品进行加热还是对冲刀进行加热?

网友(点评):
冲刀加热

网友(点评):
产品热风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大不大?量大的话,采用吹塑成型,孔和形状一起成型

来料的时候已经是1根200mm左右长的管子了,所以改不了加工工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