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滚珠丝杆+伺服驱动问题

楼主(2015-05-29):
       新人搭建的一个平台,用于测试丝杆加伺服电机的双驱动方式,由于结构限制,y向滑台动力要置于两侧,负载40kg,重复定位精度0.05,最大速度300mm/s,伺服电机400w,丝杆15-10.各位大侠对这种结构有什么好的建议,如位置检测方式?,伺服电机的联动控制?,以及滚珠丝杆及滑块的润滑?,或者有没必要增加滑块的个数?,两边电机启动误差和丝杆误差是否会导致平台卡死?等等………..
       附:导轨间距700mm,平台总行程1000mm,不考虑同步带传动

网友A:
没这样搞的

网友B:
一个伺服放中间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样搞的

丝杆不能装在中间,那你的意思是单边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伺服放中间可以吧

关键是还有一个z轴模块,在y方向运动的

网友C:
如何保证两个电机的同步能?应该是滚动导轨放两边,中间放丝杠,丝杠还要按压杆稳定校核,得出的丝杠如果直径比较大的话,那转动惯量也大,电机的一部分能量回用于丝杠转动而不是驱动导轨滑块,惯量匹配楼主要为多少?

网友(点评):
常规设计典范

网友D:
多轴微控器,同步卡 控制同步没问题,某宝几百块钱

网友:
跨距不是很大的话,没必要用双驱!单边双滑块,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保证两个电机的同步能?应该是滚动导轨放两边,中间放丝杠,丝杠还要按压杆稳定校核,得出的丝杠如果直 ...

    匀速扭矩和加速扭矩都有大致算下的,都够   丝杆的容许转速也在速度要求以下    ,惯量匹配差不多是在5到10之间吧,
     像这种大跨距的滑台,该如何配置驱动呢?还望赐教(配置在中间就不考虑了)

网友E:
能用一个电机的不要用两个,同步是个问题,不好控制,成本也高,你这样做很容易损坏滑块,至于润滑要考虑是手动,还是自动控制,自动控制的话要加润滑泵,导轨跨距大,看看能不能往中间靠拢下,至于导轨你得计算看选多大的,两个15的双滑块是没有问题的,电机你要计算启动扭矩,加速扭矩,看看电机的选择是否合适

网友:
不能放中间就单边驱动,滑块多加一个。滑轨加大

网友:
      跨距是多少?不大的话没人搞双驱动,双丝杆+驱动轴+减速器+电机;如果非要双电机驱动,只能做双闭环控制(光栅尺),别的情况都容易卡滑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用一个电机的不要用两个,同步是个问题,不好控制,成本也高,你这样做很容易损坏滑块,至于润滑要考虑是 ...

     电动润滑泵有没有那种很小的呢?您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呢,滑块用的是HIWIN15的,您说的两个是指单边?功率和响应速度大致算了下,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小的润滑泵你得问下厂家,我一般很少用小的导轨,即使用的话也是手动打润滑脂的那种,400w是没有问题的,两个是单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轴微控器,同步卡 控制同步没问题,某宝几百块钱

某宝的东西不敢用啊,不过您说的这些东西倒是解决同步的好方案

网友F:
一个电机,用伞齿轮分动力。

网友G:
真没这样搞的 不同步 DUANG 卡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电机,用伞齿轮分动力。

平台需要往复运动,用伞齿轮的话,齿轮的背向间隙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没这样搞的 不同步 DUANG 卡死啦

两边全闭环,可行性有多少?

网友:
单电机控制就行,回程间隙可以通过测试用软件方式实现补偿;检测方式可在丝杠端也可以在滑块端,具体楼主再看看

网友:
楼主好牛擦,希望能把测试结过贴出来,大家长姿势。

网友H:
刚刚下课,突然有个想法不知道可行不,可以将驱动设计在中间,两段导轨只承重和导向,防止摩擦卡死可以先计算下锁死角在设计个结构控制驱动力矩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刚刚下课,突然有个想法不知道可行不,可以将驱动设计在中间,两段导轨只承重和导向,防止摩擦卡死可以先计 ...

就像机床溜板箱的结构

网友:
为何不用一个丝杠呢
很多大型数控上都是一个驱动

网友I:
这样的结构很普遍。同步控制都不是问题,只要是卖伺服的都知道!龙门轴控制功能伺服厂家都有的。你的定位精度要求并不高。如果有更高要求,请向丝杆供应商说明,有实力的公司会帮你做配对丝杆的。不要搞什么全闭环。也不要动不动就搞全闭环。有时侯,全闭环反而比半闭环差。永远记住:没有好的机械平台,想得到精细精密定位,任何伺服都无能为力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样的结构很普遍。同步控制都不是问题,只要是卖伺服的都知道!龙门轴控制功能伺服厂家都有的。你的定位精 ...

总行程1000mm
速度300
丝杆15-10

有点悬,老兄觉得呢?

网友(点评):
具体的还没算,极限转速,负载,加速度都得重新校核。丝杆15-20与20-20价格方面谈得好,价格相差不大。老乡厉害!一下子点出了重点。

网友:
楼主看来可以玩重心驱动了

网友K:
楼主现在不是考虑机械结构是否合理,关键你的机械部分的加工精度能否达到要求、控制系统是否适合两个电机的同步控制。对于双边驱动的同步控制不是难题,关键是你要选择一个适合你的控制系统。电机最好使用带刹车的绝对值电机。丝杠和导轨最好再加大一个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样的结构很普遍。同步控制都不是问题,只要是卖伺服的都知道!龙门轴控制功能伺服厂家都有的。你的定位精 ...

多谢大侠指点,关注过大侠的帖子,大侠在机床传动方面有很深造诣。(见过您讨论过很多关于滚珠丝杆的话题)。。。多多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现在不是考虑机械结构是否合理,关键你的机械部分的加工精度能否达到要求、控制系统是否适合两个电机的 ...

受教了,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总行程1000mm
速度300
丝杆15-10

你俩是老乡?哈哈   我也是湖北的

网友:
用一个电机,用同步带将动力传动到另一个丝杆,不过我没算过可不可行,只是提供一个思路啦~

网友(点评):
见过这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现在不是考虑机械结构是否合理,关键你的机械部分的加工精度能否达到要求、控制系统是否适合两个电机的 ...

高手考虑问题就是不一样。
他就是要试那样的机构,干嘛还在讨论那个结构合理不?

伺服电机带刹车和要绝对值的。这个肯定是要的,这个可以免除移动、搬运或者人为带来滑块的相对位置的变化,就算相对位置有了变化,变化在一定的范围内(导轨滑块没有卡死的情况下),伺服电机也可以自带调整到一致的位置。
丝杆打一号,导轨却没有必要也大一号。反而,导轨最好小一号,滑块最好越短越好。从结构来说,丝杆大,导轨小的结构,不同步,在整个滑台上显示得很明显;而丝杆小,导轨大的结构,能保证运行的流程,但是同步性在整个滑台上显示不明显。既然是实验,当然想看看结果了。

另外,建议楼主丝杆副和整个滑台的连接,采用旋转副连接。这样不同步性,才会在整个滑台上,在丝杆副没有被破坏的情况下得到显示。

网友:
单驱没有问题,双驱同步也没问题。我做过单驱跨度4米,行程16米的,工况好时都不会出现爬行。从成本考虑还是单驱吧

网友L:
补充一下,上面说得跨度4米,行程16米的驱动是齿轮齿条+伺服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补充一下,上面说得跨度4米,行程16米的驱动是齿轮齿条+伺服

我做过单驱跨度4米,行程16米的,工况好时都不会出现爬行。从成本考虑还是单驱吧

层主的这个是双驱的,还是单驱?出现爬行,振幅怎么样?有没有卡死的情况?能否详细说明哈,最好有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做过单驱跨度4米,行程16米的,工况好时都不会出现爬行。从成本考虑还是单驱吧

层主的这个是双驱的, ...

单驱啊,而且是驱动是放在一侧的,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爬行和卡死的现象,只是有轻微的振动,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这种设计需要把负载靠近电机驱动一侧,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吧,视频没有,不好意思

网友:
嗯好像丝杠导轨小点,加工精度得好点,电气控制也得沟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刚刚下课,突然有个想法不知道可行不,可以将驱动设计在中间,两段导轨只承重和导向,防止摩擦卡死可以先计 ...

网友:
单边支线导轨再增加一个滑块,两个滑块的间距拉大点,然后单边布置一套伺服系统。
直线导轨需加长,空间上你需要再考虑。

网友:
用一个三轴和一个二轴变向器把二根丝杆连接,实现一个电机同步控制二根丝杆运动,可简化二个电机的繁锁控制

网友N:
我们用的德国HELLER就是这种结构,没有任何问题,全闭环,一个光栅尺

网友:
这个还是可以的,我们以前就做过这种相隔3m的两根丝杠同步,不过最好还是选用机械同步的方式

说实话虽然现在松下、台达等厂商都有自己的同步控制方式,但是软件控制始终是有没机械那么保险的,

网友:
用一个伺服不能解决问题?要是功率不够用功率大一点的,为什么一定要两个伺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匀速扭矩和加速扭矩都有大致算下的,都够   丝杆的容许转速也在速度要求以下    ,惯量匹配差不多是在 ...

链条连接两端...一个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
成本高,中间放一个伺服,如果扭力不够选大一点的伺服。两边同事使用伺服,有一定风险。

网友:
还没有用过伺服 学习一下

网友:
我见过这种结构!以前在南京一家激光机床厂做实习生,他们就有一台设备,美其名曰四轴联动,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什么高大上的设备,后来仔细一问,原来就是像楼主这样,双y轴。那个设备就是三个动作,x、y、z,z轴(刀头)基本上就是在中间,有时比y轴的丝杠高度还低,所以他们家也用这种双y机构。这种双y轴貌似对装配师傅要求稍微高点,我看他们不断打表调试各种平行!不过那时候只是关注机械方面的问题,没有注意电气方面调试,不知道两个伺服做速度跟随(一个发出脉冲,一个接受脉冲)能不能解决同步问题!本人电气小白,也就那么一说,您随便一听便罢哈!

网友:
可以一个电机,通过同步带做同步吧

网友:
非要两边同时驱动可以用同步带或转角器,如果电控能力够也可以直接电机同步。你这个应该不用两边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们用的德国HELLER就是这种结构,没有任何问题,全闭环,一个光栅尺

网友(点评):
老李,我的XO呢?

网友:
这个不需要导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匀速扭矩和加速扭矩都有大致算下的,都够   丝杆的容许转速也在速度要求以下    ,惯量匹配差不多是在 ...

滚动导轨不应该放在滑台的两边,这样会导致弯矩很大,你算一下负载适当的把导轨向中轴线靠拢下。(很多门式起重机的支柱也并非在横梁的两个端点,一样的道理)基座上龙门铣或刨出一个台阶面用来定位主动导轨(固定靠螺钉),主动导轨完成后以它为基准打表定位从动导轨,后紧固从动导轨螺钉,米思米的样本上连主动导轨的定位压板和螺钉都是配套卖的,丝杠螺母和工作台之间要浮动连接,只传递力不传递扭矩,就像汽车联轴器一样的,米思米也有这样的配件,你看看。

网友:
什么都不用加,单侧驱动就可以

网友:
重心驱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O:
应该不能很好的保证两个电机同步吧,有点偏差最后肯定会卡死的,我觉得

学习了,谢谢

网友:
最好用机械结构将两边的动力做成一个,便于同步,两个电机不同步可能卡死该结构

网友(2015-08-05):
改成一条丝杠,放在中间可否

网友:
真是没这么干的,程序估计会骂娘吧,为什么不用一个伺服电机,然后再加一个传动轴啊。

网友:
用一个电机,放一侧,再用转向器将动力传到另一侧,不行吗?

网友(2015-09-04):
伺服最大的好处就是提高双动的同步精度达到一定高的值

网友:
这样搞不行地!

网友(2016-03-22):
高精度测量就是这种结构 控制采用三合一驱动器进行直线插补 重复定位进度可达0.02mm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没这样搞的

给你看看我们公司的专利

网友:
1000mm其实跨度蛮大了。运行过程中会有滞后问题。现在双边驱动应该是比较成熟的技术了。

网友(2018-04-14):
可以搞移动龙门结构啊

网友(2019-04-25):
引用 网友O:
应该不能很好的保证两个电机同步吧,有点偏差最后肯定会卡死的,我觉得

有没有米思米这个案例的连接,现在刚好要用到这样的案例。

网友:
跑起来同步性不太好吧。

网友:
一个是伺服电机做同步控制,另一个如果电机造成不同步,用磁栅尺或者光电开关对比两侧数据,通过三角函数计算使得两侧达到同步

网友(2019-07-27):
引用 网友P:
给你看看我们公司的专利

这个专利没看懂,哪位达人给看看

网友:
同步是个问题

网友:
龙门框架式五轴加工中心都是同步双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