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金属圈加热方法有哪些?

楼主(2015-05-29):
图中20# 金属圈需要热装,过盈量7到8丝,烘箱成本过大,请问还有什么好办法加热到120~200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

对准中心吹? 有考虑但是 效率低,批量大的话很慢

网友B:
放热油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热油里

哪种油比较合适呢?

网友:
高频加热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种油比较合适呢?

我只能给你个思路。

网友:
弄个高频加热仪,几千块,或者氧割枪喷,还图便宜就弄个电磁炉吧,几百块,能不能加热到1200°就不清楚了

网友(点评):
订正:1200℃--》120℃

网友:
弄点柴油混着棉纱烧

网友:
电磁炉,最简单

网友:
让厨师放炉子里烧,不用花钱的

网友:
电饭锅煮机油,常干这事儿。别忘了做饭前先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