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电机每次停在相同的位置,和汽车雨刮器一样

楼主(2015-05-29):
有什么方法可以让电机每次停在相同的位置,就想汽车雨刮器一样,但是电机是三相异步的,小弟才疏学浅,特来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加传感器,程序控制

网友:
雨刮器是摆动,连杆机构有极限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传感器,程序控制

可以详细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传感器,程序控制

电机内部加传感器?改变电机结构?

网友:
通过电机轴的外边某个位置加个传感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会给个信号,电机就停了

网友:
这个用传感器比较号吧, 收到信号控制电路

网友(2016-05-14):
加编码器·和驱动器闭环控制好像能做到吧?直接用异步电机应该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