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圆形表面与侧面涂上黄油?

楼主(2015-05-29):
各位社区大哥。小弟有一塑料圆板想在正面与侧面都涂黄油,该设计怎样的机构可以很好的实现。手工涂又慢又不均匀,还搞得一手好湿。涂黄油的工具是一软管

网友:
一块大板子上涂一层黄油,再把这个圆板子放上去,用刷子刷一圈,你看怎么样?

网友:
可以参考点胶机的方法
工件采用吸盘吸住,旋转

采用两根管进料,一个点侧面,一个涂平面

网友:
侧面底部一刷不就OK了

网友:
手工会弄到手上?难道直接用手抹的。
摊煎饼那个刮子就可以啊,旋一圈就摊好一张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