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主参数如何选定?

楼主(2015-05-29):
最近在标准垂直度的时候发现对主参数的选取很是困惑,拿来请教一下论坛的大侠。
第一张图左边,如果主参数是圆柱体的长度的话,难道和基准面的大小无关?基准面10mm和20000mm应该会影响垂直度吧!
右边图,一样有类似的疑问。
比如说1米大的平板,厚20mm ,钻孔,要保证孔对底面的垂直度,主参数选20还是1米?

网友A:
好久又碰上一个较真的,不错!赞一个!看看这本书:《新编形状和位置公差标注读解》,也许有帮助。就你所说的问题,经常在检验的时侯,选的基准不一样,结果不一样。

网友:
平板怎么可能用1米的长度尺度来衡量,还较真,楼主是基本的尺度概念都模糊,好好翻书吧

网友B:
我认为第一张图左边,主参数是圆柱体的长度.和基准面的大小无关。因为基准面是一理想平面.
如果说1米大的平板,厚20mm ,钻孔,要保证孔对底面的垂直度,主参数应该是2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又碰上一个较真的,不错!赞一个!看看这本书:《新编形状和位置公差标注读解》,也许有帮助。就你所说 ...

感谢回复,我找找这本书看看。

网友:
不应该看实际使用情况吗?
为了测量而纠结测量,你要用哪里就标哪里,要用多少就测多少。

网友:
同学习,好疑问!

网友(2017-08-09):
我也有时会遇见类似困惑,来学习学习

网友(2019-04-30):
总结说一下,
1.针对主参数和基准之间的悬殊比例,标注的位置公差毫无意义。比如大底板上开孔,标注垂直度显然没有意义的。
2.考虑加工难度和除主参数外其他的参数影响,在满足零件功能条件下可适当降低1-2级公差。比如两平面的平行度,主参数是面的长度L,但两者距离较远。
3.两要素中应取最大尺寸作为为主参数。比如两平面的平行度,一面长500,一面长300,选择500作为主参数查阅公差。
4.细长轴,长径比大于5时,降低一级,长径比大于20时,改为长度为主参数。
大概这么多,举例方便大家理解。一开始我也不懂,看过好多资料和结合实践才略知一二。
有误望指教,共同进步。

网友(2022-09-28):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第一张图左边,主参数是圆柱体的长度.和基准面的大小无关。因为基准面是一理想平面.
如果说1米大的 ...

我也这么认为,垂直度此处主参数应为2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