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保证焊接后工件的镀锌层破坏最小

楼主(2015-05-29):
镀锌无缝管和镀锌接头焊接,有什么焊接工艺对镀锌层的破坏最小?

网友:
镀锌层要去除干净才能焊接,否则不能保证质量,

网友(点评):
大侠,请问汽车的轮毂,有行业要求吗?我这,有人想修改轮毂,想把轮毂的连接部分,换成另外一种车型,焊接。货车。

网友(点评):
卡车都是焊接钢轮毂,轧制材,卷圆焊接加工的,国家有标准,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
不去除你很难焊接的

网友:
汽车行业车身上的一些部位,用的是Mig钎焊镀锌板,焊接温度较低,这样就可以保证镀锌层受到的影响较小。常用的材料是CuSi3.

网友(2016-07-14):
激光焊,如果对焊接牢固不是很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