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样计算平行度正确吗?符合图纸要求吗?

楼主(2015-05-29):
本人开的龙门铣床,现加工出一液压机活动梁的两平面,材料45#调质,尺寸是1120×1120×125。图纸要求两平面公差为:
平面度0.05,平行度0.06

因为为了接刀,铣刀盘前端都会向下倾斜。

现在质检用千分尺检测的是:工件四个角误差为0.03(尺寸分别为+0.12,+0.14,+0.13,+0.15),前端与后端中间(刚好是两个面的刀纹中间)与四角的误差为0.08(尺寸分别为+0.07,+0.08)

我想问的是:

质检用千分尺这样取两面最高值与最低值之差能为平行度吗?此工件能符合图纸要求吗?

注:刀盘倾斜度为0.05,也就是刀纹中间与两边相隔0.05,本人已用百分表拖量过单个平面,单看两平面度的话,符合图纸要求。

网友:
刀盘为什么要倾斜呢?出来的刀痕不是网纹这活就没法干。

网友:
本人已用百分表拖量过单个平面,
这最多检测出拖量面的平面度而已。平行度是量不出来的。

楼主:
就是说现在达不到图纸要求了。倾斜当然为了接刀,是龙门铣,又不是加工中心,机床精度没有那么高,45#调质料,还是大面,倾斜度再小的话,接不了刀的

楼主:
我就是知道平面度符合要求,而正巧两个面的刀纹最低点在一个地方才造成现在质检不过的问题

楼主:
我有点不懂的就是,平行度能那样计算吗?它毕竟是两个面,为什么要取两面的最高点与最低点的差?

网友:
你那个检测方法有问题吧,千分尺检测局部尺寸和平面度平行度有什么关系呢‘
cmm检测就不说了
a、平行度检测
基准面放到大理石或其他基准模拟平台上,高度尺装上千分表打就是了;

b、平面度检测:千万不要和上图那样检测,会把平行度误差代入平面度误差,检测不准的;
推荐如下图;
对下图的下半部分,可以零件动;
也可以零件放到大理石平台上不动,然后表头动(相当于图倒过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