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外圆磨床磨的滚筒有印痕

楼主(2015-05-29):
磨好的滚筒用盐酸洗后就明显看的出来有一道道的砂轮印。如何避免?求高人指教!试验很多次还是无法避免!万分感谢!材质就是普通材质。

网友A:
滚筒的材料,研磨方法都要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筒的材料,研磨方法都要提一下

45钢,上海机床的四米外圆磨床磨的。调整好几次出来还是那样。只是后来磨出来看起来挺光洁了、用盐酸洗后还是能看出有少量砂轮印。出现这种情况请问该怎么调整呢?提高转速?还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45钢,上海机床的四米外圆磨床磨的。调整好几次出来还是那样。只是后来磨出来看起来挺光洁了、用盐酸洗后 ...

45钢好磨的,反复仔细精磨,参数慢慢降,还有砂轮边缘倒个小圆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钢好磨的,反复仔细精磨,参数慢慢降,还有砂轮边缘倒个小圆角。

砂轮边缘倒个小圆角,有道理

网友:
砂轮轴线与工作台轴线尽量调整平行后再修砂轮会好点。把工作台锥度线调到0位,再调整砂轮轴线与工作台轴线平行!这样砂轮与工件在磨的过程中是面接触的,就可以减少螺旋线的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