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几件工件的常温发黑实验,有疑问,待解答

楼主(2015-05-29):
小林用的是常温发黑,用  碳氢除油 --水洗 ----发黑液浸泡----水洗----封闭液浸泡---风干。
    发黑完成之后,发现用纸巾擦有出现比较严重的黑粉擦出来, 但是工件表面并没有被擦去黑色。
       所以想请问一下前辈们,是不是发黑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还是我工艺的原因。

网友:
药水商木有跟楼主说到常温发黑很容易掉色吗

m_e
衣服掉色,也没见衣服变成白的哦
不是掉色喔,知识表面会有层黑灰, 工件表面的黑色擦不去的

网友(点评):
m_e 做过常温发黑吗? 木有喔!没调查。。。

网友(点评):
是没做过啊~刚接触,第一次做,望多指教小林

网友(点评):
常温发黑的附着力低于传统碱黑亮度也比较暗,当表面光洁度不高时更容易因摩檫而脱离,这是酸黑很正常的现象。从照片看的脱离量算是很少了,基本判定操作木有问题。

网友:
我看到子弹了

网友A:
发黑液如何配置?浸泡多久了?

看这个样子,是发黑时间过头了
然后发黑的工件你用什么封闭液浸泡?

不上油就会有灰的,所有发黑体系中,常温发黑是最差的,当然也最便宜(实际上也便宜不了多少,其实性价比不高)

网友(点评):
发黑过后工件还要涂防锈油吗

网友(点评):
一定需要,不涂防锈油,发黑层本身极不耐腐蚀,和不发黑差不多的,黑色层在没有防锈油的情况下也是非常不耐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黑液如何配置?浸泡多久了?

看这个样子,是发黑时间过头了

我现在也在不断尝试中,因为是第一次做,所以很多工艺都不太了解。
    发黑液是在网上买的套装。
        清洗(除锈除油活化)三合一浸泡  10-15 分钟 抖动    PS: 我觉得酸性极强
        水洗(多次,我觉得应该干净了)
        发黑液浸泡  2-6分钟
        拿出来静置氧化  2-3分钟
        水洗干净
        封闭油浸泡3-5分钟
        晾干。
                        流程、溶液配比和各步骤的时间我是按照它附带的说明来做的。
     版主请多指教小林!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在不断尝试中,因为是第一次做,所以很多工艺都不太了解。
    发黑液是在网上买的套装。
     ...

因为你在帖子里说明是用碳氢除油

这里又是3合一除油,这两种一种是有机溶剂的(碳氢),一种是强酸性的,所以要说明清楚你真正生产工艺的每一个步骤才能找到原因

我再问几个问题

1.除油后感觉油清除干净了吗?(不过这一条和灰的关系不大)
2.用3合一清洗完后工件表面是什么颜色,表面用手摸是否有浮灰(除油除锈活化一起的,一般就是硫酸盐酸+OP10乳化剂)
3.发黑过程中是否有观察几分钟变黑,然后最终产品是发黑了几分钟

网友(点评):
恭喜 升任表面处理版版主。

网友(点评):
瓶子上面写的是碳氢, 除油后感觉是干净了,我发现用碳氢浸泡完后拿出来未过水前如果放一分钟的话,表面会有一层绿色,又放回去就没有了,发黑过程观察1分钟左右变黑(但不完全),最后需要3-5分钟拿出来了。

网友:
发黑之前没有浮灰,那么发黑的时间缩短一些,上完油就会比较黑,不需要那么长时间,谢谢LIAOYAO大侠,这几天周末出差,刚手机浏览下

网友:
讨论很热烈,有技术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