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光轴校直?

楼主(2015-05-30):
是这样
参观一家专门加工细长光轴的加工厂,加工工艺如下
1.毛坯轴或管先在校直机上粗校
这个校直机就是工件从两个对转的大盘之间经过
2.磨床上精磨
3.另外一种校直机上精校
这台校直机看上去结构相当简单,就一个长平台,平台中间上方有个顶杆,然后配个百分表。
我想问的是这样能精确校直吗?

谢谢大家!

网友:
精磨结束后精度应该都不错了,为啥还要再精校?

网友(点评):
外径精度肯定可以,可是长方向直线度就不一定好哦。

网友:
在某丝杆经销处见到丝杆校直,就是你说的精校。不过呢,他是用一个手动冲床做顶杆,做一个机构,压到一定程度就有百分表读到数。

网友(点评):
大侠,校直后会不会对外径的圆度产生影响?

网友(点评):
不会的,校直是为了圆柱度吧。

网友(2019-03-14):
我是做轴的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这个很正常,无心磨后无法再矫直机上矫直,只能手动压力机这样一根根矫直,一般配千分表,没效率但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