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张力控制

楼主(2015-05-30):
如图我感觉只要有制动器就可以实现恒张力控制了,用电机直接带动收取卷,   为什么还要用离合器呢?谢谢!

网友A:
图中放卷段、牵引段、收卷段张力是各自独立可控的,放卷与收卷之间有2组动力对辊,动力对辊能隔断前、后段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放卷段、牵引段、收卷段张力是各自独立可控的,放卷与收卷之间有2组动力对辊,动力对辊能隔断前、后段张 ...

谢谢   动力对辊起什么作用,看图图中这两根动力对辊分别各自由一个伺服电机电机带动,我有点不懂。

网友:
一般用磁粉离合器实现恒张力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动力对辊起什么作用,看图图中这两根动力对辊分别各自由一个伺服电机电机带动,我有点不懂。

       在一些纸张、薄膜机械中,在放卷牵引与收卷牵引之间是机器的加工处理段(印刷、涂布、复合……),这些环节通常要求基材在走料过程中必须保持张力稳定。卷料轴在放卷初期和收卷后期是处在大转动惯量阶段,而且料卷经常存在偏心或不圆度,要精确控制张力很困难,加入放卷牵引、收卷牵引环节能很好解决上述问题。
      有些工艺要求三段张力不一样(如放卷、收卷张力相对大,牵引中段张力小),这样也必须有放卷牵引、收卷牵引环节才能实现要求。

网友:
因为它可控范围大的原因吧。而且因为是电控的,容易实现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