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加工精度是:“公差带宽度”还是“公差值精确到的位数”

楼主(2015-05-30):
请看以下图纸,公差有一个是1.5-0.01/-0.03,公差带宽度是0.02mm(2丝)。
请问:
1、我们平时所说的该产品加工的时候:精度是精确到0.01mm(因为公差为2位小数),还是精度是0.02mm(公差带带宽);
2、假如要选择加工设备,我们选择精度是0.02mm的设备,就能满足该图纸零件的生产么?
3、一般来说要保证产品尺寸落在图纸中的公差范围内,主要是依靠加工设备吗?

困扰很久了,求解答

网友A:
公差带的宽度就可以表示精度了,加工是否满足精度除了设备以外还有其它因素,加工设备的精度有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等,你的说法比较含糊。保证加工精度主要因素是设备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带的宽度就可以表示精度了,加工是否满足精度除了设备以外还有其它因素,加工设备的精度有定位精度、重 ...

假如一个新产品,要去采购加工设备,主要看产品图纸的公差带宽度么?根据这个公差带宽去加工设备??

网友(点评):
肯定是公差带宽度啊,要不10丝跟10丝有什么区别,不过留几位小数,精度就是多少,常理是这样,但是没有什么标准这样规定,只不过是想当然

网友:
这个尺寸公差的公差带,可以理解成面到面的公差:
距离基准面(理想的绝对平面)1.47—1.49的两个平面(绝对平面),他们之间的区域。这是理论定义。

实际上,你的基准平面不是绝对平的,但是要有约束。分一半的公差过来吧:
基准平面要求平面度0.01mm,公差带为距离这个基准平面1.48—1.49的两个绝对平面之间的区域。

个人理解,请高手指正。

这些精度都是靠设备保证,但是需要人的正确操作。拿铣床来说吧:要铣一个平面,如果你进给很快,刀转速慢,吃的很深,那么因为震动大等原因,得到的平面光洁度就差,平面度也差;如果进给慢,刀转速快,吃的浅,那基本你只看到刀再转,震动小,加工出来的面光洁度就很好,平面度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带的宽度就可以表示精度了,加工是否满足精度除了设备以外还有其它因素,加工设备的精度有定位精度、重 ...

定位精度是什么呢?我们一般说的精度就是定位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带的宽度就可以表示精度了,加工是否满足精度除了设备以外还有其它因素,加工设备的精度有定位精度、重 ...

能否正面回答一下我的第1个小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正面回答一下我的第1个小问题啊

精度是公差带的带宽,与公差的上下线毫无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是公差带的带宽,与公差的上下线毫无关系

假如要选择加工设备,我们选择精度是0.02mm的设备,就能满足该图纸零件的生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