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拉伸:成形到一顶点怎么选择另外一张草图中的点

楼主(2015-05-30):
SolidWorks拉伸:成形到一顶点怎么选择另外一张草图中的点?

网友:
先显示要选中的顶点所在的草图,再选择,行不?

网友(点评):
尝试过,不行。谢谢。版本2013 64位。

网友A:
明明明直接选取就可以

网友(点评):
尝试了,真的不行,不是出什么难题,只是出现问题,请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明明直接选取就可以

那个点是前一张草图里面的。

文件是这个:
求帮忙帮我把这个SolidWorks2013的文件转换低版本的SolidWorks2012 - SOLIDWORKS - 机械社区 - 百万工程师家园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网友(点评):
尝试,新建零件,是可以这样操作。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零件里面就不能。在看看。。。

网友:
就如我说的,正常选取

网友(点评):
请问你的版本是?我的不行,新建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我是想把这个模型重新过一遍,做拉伸1,你把里面选择消除,重新试试看。

网友(点评):
重新选择哪个草图点,试试看

网友A:
试一万遍也是一样,就是修改已有特征,正常使用。

网友(点评):
好吧,我换了版本,还是没有搞定。请问,你是怎么选择到那个点的?我点那个点,它就跳的距离去了。

网友(点评):
直接选择草图线段的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万遍也是一样,就是修改已有特征,正常使用。

知道那里出问题了,把这个选择上了。见图。

网友:
不懂,也学习学习。应该可以直接选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