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该设备加工精度精确到丝级,如何理解

楼主(2015-05-30):
我们常说,该设备加工精度精确到丝级,是不是精度为0.01mm,0.02mm能说精度为丝级别吗?

网友A:
好像只有微米级,没听说丝级,貌似不好意思说我的加工到丝级,1丝-99丝?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只有微米级,没听说丝级,貌似不好意思说我的加工到丝级,1丝-99丝?哈哈

你是什么设备啊?加工到丝级算低的么?

网友B:
丝级算是普通要求, 一般床子都能做到的,既然说到精度肯定得上到微米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级算是普通要求, 一般床子都能做到的,既然说到精度肯定得上到微米级了。

你说的精确到um级的是什么设备啊?一般说车铣刨磨镗,只能精确到丝级吧?

网友B:
车铣刨镗到丝级,磨,技术,床子有关,能不能到微米,不好说,精度肯定是比前面几个要高。偶做非标的,还没搞过微米级的零件,呵呵!

网友:
现在丝级很普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铣刨镗到丝级,磨,技术,床子有关,能不能到微米,不好说,精度肯定是比前面几个要高。偶做非标的,还没 ...

非标是什么意思呢?和普通产品有什么区别吗?为啥就不能到微米级别呢?
知道下啊

网友:
我们公司常说多少条  我开始也不懂  为什么不直接用国际单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