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了一条传送带 ,氮素不稳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5-30):
刚做了一条传送带 ,带速忽快忽慢是怎么回事

网友:
皮带打滑?电机功率过小?

网友:
应该是哪里有阻滞。

网友:
带张紧 电机功率 运行顺畅因素

网友:

还在狐疑是咋回事儿,原来是错别字。

3小时过去了还是没动静,这样的对待帖子的态度就可以直接推测到现实面。

网友(点评):
是的,楼主不严谨不认真。

网友:
传送带带速忽快忽慢可能是困为传动滚筒表面摩擦力小造成打滑,若采用胶面滚筒行不行?或加大主动辊的直径,调整张紧机构。不知行不行?

网友:
有可能是传动滚筒偏心,或者是某些地方磨到了,在慢的时候阻力加大,过了这个坎就磨不到,速度又快了。
再不然就是电压不稳,电机输出的力量不稳定。
不一定所有的问题都出现在机械零件上,天时地利人和都要兼顾。

网友:
滚筒偏心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