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粗糙度会不会影响到零件的基本尺寸--深度剖析

楼主(2015-05-30):
表面粗糙度会不会影响到零件的基本尺寸,比如一个活塞环高度1.2-0.01/-0.03,假如表面粗糙度过大,这样岂不是影响到了基本尺寸?
图纸上表面粗糙度为0.8umRa,是不是0.8um相对于1.2mm微乎其微,也就忽略了对基本尺寸的影响?

这个到底是如何理解的,求高工给予解释,万分感谢~~

网友A:
会,比如有对心要求的装配面就要求粗糙度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比如有对心要求的装配面就要求粗糙度要小

你说的对心是什么?

网友(点评):
要求二个:(或多个)零件的轴线的重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心是什么?

想问一下,一个月去车间的有多少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一个月去车间的有多少小时?

如果不介意的话,你的职位?。谢谢,只了解,不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一个月去车间的有多少小时?

噢噢,没这种叫法,你的对心就是同轴度了?

网友(点评):
可以,这样说,你那个是西医的叫法,我这是中医,但对象是一回事。。。

网友:
坐等大神出来解题

网友C:
表面粗糙度会不会影响到零件的基本尺寸;两个概念,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海浪会影响海平面高度;一个是微观级别,一个是宏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面粗糙度会不会影响到零件的基本尺寸;两个概念,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海浪会影响海平面高度;一个是微观级 ...

谢谢,精辟。

网友:
这个和名义值有什么关系呢?
要说影响,也就是粗糙度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具体影响多大,看什么量具和量具测量原理了,千分尺,气动量仪,非接触式计量.....粗糙度对其的影响各不一样;
至于粗糙度对测量结果的准确性那就看你选择的测量方案和计量要求的要求了、就算有影响,只要计量误差在可接受的范围就OK了;
另外粗糙度仪探针R一般也就是几个UM左右吧,你可以想象一下。

网友:
影响肯定有,精度要求高的要考虑,要求低的也无所谓了。

网友D:
楼主应该多看书,有自己的思考了再提问更有收获。
推荐书:
《公差合理选用与正确标注》——可以解答你关于粗糙度与公差的疑惑
《机械加工工艺师手册》——可以解答你关于机床精度的疑惑
遇到不懂的先看书才是好习惯。
网上的回复一方面可能跟你要问的有偏差,另一方面也是别人的一家之言。

复制

网友:
用肉眼能分辨出加工痕迹的粗糙度临界值应是3.2,用肉眼能分辨出加工痕迹的粗糙度都大于3.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多看书,有自己的思考了再提问更有收获。
推荐书:
《公差合理选用与正确标注》——可以解答你关 ...

恩恩,非常感谢,对了,能否把这份GB发一下我邮箱,Linhua1219@163.com,万分感谢。。。。

网友(点评):
http://www.bzfxw.com/soft/sort011/sort040/40158526.html 这是《公差》的下载地址

网友(点评):
http://www.bzfxw.com/soft/sort011/sort040/40183111.html 《机械加工工艺师手册》的下载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噢,没这种叫法,你的对心就是同轴度了?

同轴度是一个零件,描述两个圆部分错开的程度。粗糙度是波动范围,对心是多个零件,波动大了,不同位置装进去错开程度不一样了,但高速都回转会产生很大附加的力。

m_e
哈哈,我们工图老师给我讲过好几个业界和学界读法不同的字和由来
高考淬cui火,师傅淬zhan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多看书,有自己的思考了再提问更有收获。
推荐书:
《公差合理选用与正确标注》——可以解答你关 ...

说的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面粗糙度会不会影响到零件的基本尺寸;两个概念,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海浪会影响海平面高度;一个是微观级 ...

太精辟了!深入浅出!

网友:
不会改变基本尺寸,但对零件的装配精度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