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的定位精度如何理解?

楼主(2015-05-30):
如题,设备的定位精度如何理解?
定位精度和加工精度的关系是什么?

网友:
你的定位精度不都是由加工精度来保证的吗?

网友A:
定位精度表征了主轴与工件外部空间相对位置误差范围;加工精度表征了主轴与工件内部空间相对位置误差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精度表征了主轴与工件外部空间相对位置误差范围;加工精度表征了主轴与工件内部空间相对位置误差范围

外部空间和内部空间是如何理解的呢?
我认为:定位精度只是加工精度的一部分,加工精度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部空间和内部空间是如何理解的呢?
我认为:定位精度只是加工精度的一部分,加工精度还受其他因素的影 ...

不懂就多多看书或查资料去,这样才是好的方向。

不懂却又要“我认为”、“我以为”、“他们说”。。。等等木有根据的假设当前提,然后据以事实化的去肯定,无语中。。。

网友(点评):
淡之心海亦有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就多多看书或查资料去,这样才是好的方向。

不懂却又要“我认为”、“我以为”、“他们说”。。。 ...

“我们体”、、、、

网友(点评):
没“我认为”、“我以为”、“他们说”,谁查书,谁有问题;是你吗

网友(点评):
交流是在表达自己,不是知识,不是经验

网友:
定位精度只是机床在加工过程中走到某个点的位置精度,加工精度就比较宽泛了,平面度,直线度,圆度等都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就多多看书或查资料去,这样才是好的方向。

不懂却又要“我认为”、“我以为”、“他们说”。。。 ...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
这句话“定位精度只是加工精度的一部分,加工精度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你觉得对不对?

网友(点评):
先去搞清楚“定位精度”指的是啥。搞清楚后再回来看看这层。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
这句话“定位精度只是加工精度的一部分,加工精度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你觉得对 ...

定位精度只是机床在加工过程中走到某个点的位置精度,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位精度只是机床在加工过程中走到某个点的位置精度,对不对?

没错。

网友:
数控设备,如加工中心,有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加工精度的高低不仅取觉于设备的定位精度,和工件的装夹,加工后材料的应力释放,刀具的精度,环境温度,切削三要素,测量,人的水平等独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部空间和内部空间是如何理解的呢?
我认为:定位精度只是加工精度的一部分,加工精度还受其他因素的影 ...

工件实体为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