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中关于表面处理(磷化,阳极氧化)的尺寸理解

楼主(2015-05-30):
表面处理(磷化,阳极氧化)一般会影响零件的尺寸,我们一般CAD图纸中标准的尺寸是表面处理之后的尺寸还是之前的尺寸?
在精密零件,尤其是配合零件如何去考虑表面处理的影响,比如轴的表面要做磷化,是不是图纸设计的时候就会将轴设计小一点?

求高工给与指导, 感激不尽。。。

网友:
只了解有的二个都标,有的只标其中一个。精度高的,就不知道怎么要求的。

网友:
除特殊注明外,产品图纸是成品尺寸。
但现在小公司没有工艺这个部门,生产的也不懂,就难说清楚了

网友A:
图纸上标注的尺寸是成品尺寸,另外磷化膜厚度要看工艺,不同工艺厚度不同。阳极氧化也是一样

网友:
批量做个检具 单件难办

网友:
一般标加工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标注的尺寸是成品尺寸,另外磷化膜厚度要看工艺,不同工艺厚度不同。阳极氧化也是一样

一般磷化厚度是多少呢?阳极氧化又是多少呢?

网友B:
磷化有什么用?为什么要磷化?  第一次听说  麻烦楼主指教

网友(点评):
防止金属被腐蚀;用于涂漆前打底,提高漆膜层的附着力与防腐蚀能力;在金属冷加工工艺中起减摩润滑作用。

网友:
正规点的要两个尺寸都标,或是技术要求中注明表面处理层厚度,否则机加工的就可能按图纸尺寸干,后续的表面处理增量会导致尺寸变化

网友C:
一般是图纸上都是最后的成品尺寸,但是在图纸上会单独规定磷化等处理的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图纸上都是最后的成品尺寸,但是在图纸上会单独规定磷化等处理的厚度。

比如说开档尺寸为1.2+/-0.01,磷化厚度约为0.005,这样在加工的时候,是不是要考虑到磷化的厚度,厚度做小0.01(上下两个端面各自0.005磷化厚度),再去磷化啊???

网友(点评):
电镀的时候是这样的,有个表格,不同规格的尺寸通过查表格得知镀前加工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磷化有什么用?为什么要磷化?  第一次听说  麻烦楼主指教

谢谢  你的回复  还这么耐心的解释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磷化一般会影响尺寸的  磷化层有厚度的

网友D:
这个帖子可以涉及到表面处理前后端的联系

正常情况下,图纸就是最终尺寸,如果图纸上标明需要表面处理,那么就应该注明表面处理要求,但是尺寸肯定是成品尺寸

这个是设计图纸

那么工艺图纸就是该工站的要求尺寸图纸了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分清楚为好,就是设计图纸及工站图纸,不能靠一张图纸打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帖子可以涉及到表面处理前后端的联系

正常情况下,图纸就是最终尺寸,如果图纸上标明需要表面处理, ...

工站图纸,是工序图纸?求解释。。。

网友(点评):
对啊,你设计的是成品图纸,那么下料图纸,钣金图纸,冲压图纸,CNC每个工序图纸,不能靠一张图纸打天下,工人会告诉你什么叫死的很惨

网友(点评):
更细分到CNC要换3套治具,那么就要有3张图纸

网友:
我们公司按磷化后做的

网友(2015-07-12):
阳极处理的厚度也就几条,硬质阳极处理的厚度也就0.02到0.03,阳极处理后尺寸会减少0.02左右,因此设计毛坯时要注意

网友:
图纸中标机加工尺寸,磷化等表面处理或者表面喷涂会单独在技术要求或者产品规范中明确

网友:
图纸中尺寸为机加工或焊接铸造尺寸,磷化等表面处理以及表面喷涂都会在技术要求或者产品的规范中明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磷化厚度是多少呢?阳极氧化又是多少呢?

磷化分重量级磷化,轻量级磷化,不过一般差不多都是2丝左右

网友:
国标GB/T6807-2001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