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载机的转向油缸怎么选择啊

楼主(2015-05-30):
最近做一套地下装载机的转向系统,在选择转向油缸的时候有点迷惑,问领导领导说大概估计着来就行,我就更加迷惑了,怎么个估计法,难道这东西没有计算方法吗,还是说计算太难啊

网友:
根据系统所能提供的工作压力及需求的负载,计算缸径的大小。
根据需要的行程长度,计算出行程尺寸。
根据回程的速度要求,或者结构设计要素计算活塞杆的大小。
选择合理的安装方式。

转载机不太了解,其他不敢乱说了。

网友:
1,确定转向需要的力矩,
2,确定安装方式,单缸驱动,双缸驱动
3,确定油缸后车架的安装点,根据转向角度,确定前车架安装点,根据确定的力矩初算缸径。
4,校核安装位置,是否与其他部件干涉。
5,优化,目标是在满足驱动力矩的情况下,油缸受力最小,当然前提是有合理的安装空间。

楼主:
大师,就第一步中转向需要的力矩该怎么求啊,估算吗

网友:
难怪工程机械 这个鸟样。。。。。。。

楼主:
我是刚刚毕业啊,求大师指导一下,也为工程机械做一做贡献是不是

网友:
刚毕业不是借口

楼主:
你倒是指点一番啊。说出个一二三来,让大家都学习一下不好吗?

楼主:
二楼中的第三步知道力矩和安装点,确定缸径,这一步具体应该怎么做啊,现在就这一部迷糊了

网友(2015-08-16):
计算是难点,我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