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平面磨床,显示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5-30):
有没有人懂的.帮我看下平面磨床的.现在出现这个代码.不能动了

显示这个是什么意思.现在动不了不会转了..要吹一下或者停个几个小时.什么问题

网友:
这是某变频器的操作面板吧,你把那个使用说明书找出来,然后背熟故障代码。以后再遇到这种问题轻松搞定。

网友:
不出意外是 线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变频器主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