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中如果要在A4纸上画大于A4纸的尺寸,怎么设置?

楼主(2015-05-30):
工程图中如果要在A4纸上画大于A4纸的尺寸,请问怎么设置。或者有什么好的方法。(不是从3D转换的,单独绘制的。)刚入门,不懂。

网友A:
你刚入哪个门,机械制图懂不懂,绘图比例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刚入哪个门,机械制图懂不懂,绘图比例是什么。

当然是SW,在SW中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B:
其实我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意思

      solidworks中,在工程图中如果要在A4纸上画大于A4纸的尺寸(比如要画500*600的矩形,那它肯定超出图纸范围了),请问怎么设置,它会在图纸范围内。(而不是从3D图转换过来的,是在工程图模板中单独绘制的。)
       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去绘制?
       不知道这样表达你懂吗?

网友(点评):
那就小点画,既然是需要在工程视图之外画草图,必然是补充工程视图的,就已图纸尺寸为上限。

网友:
在属性里,设置比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solidworks中,在工程图中如果要在A4纸上画大于A4纸的尺寸(比如要画500*600的矩形,那它肯定超出 ...

懂了 在3D转换工程图的时候  在左边的对话框里选择自定义比例  设置自己需要的合适的比例即可

网友:
还是多学习基础知识吧,这是最基本的基础知识。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设置成A4的大小,图纸你可以按原来的尺寸画,打印再按A4的打印就好了

网友:
1:1绘图,然后放大或者缩小图框即可

网友:
画图最好是1:1,打印时再缩小

网友:
设置比例??

网友:
设置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