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米器同步轮转轴的问题

楼主(2015-05-30):
图中同步轮转轴是用键与轮连接,另一端轴承固定;还是轴一端固定死,轴和轮用轴套连接

网友A:
明显是用Z14型胀紧套把轮连在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用Z14型胀紧套把轮连在轴上

这个胀紧套等于是起的键链接作用吗?  那么轴的另一端是要采用轴承了么

网友B:
我觉得把轴固定吧,这样轴承不用承受弯矩,机械设计上面在固定齿轮时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把轴固定吧,这样轴承不用承受弯矩,机械设计上面在固定齿轮时有这种情况

你是说轴的另一端和支架固定,轴和齿轮轴套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