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保焊单面焊接双面成型问题

楼主(2015-05-30):
近期在做一台自动焊接设备,主要用于板材卷圆后对接。原工艺用普通焊机手工双面焊接,现改为二保焊单面焊接双面成型,

材料为Q345 厚度3.5mm。

经过多次试验,得到最好的效果如图所示。焊接后感觉焊缝质量不佳,余高较大,且凹凸不平。

目前采用的焊接参数为:

电流:140A   电压:21V   保护气体流量:12L/min   焊丝直径:1.0mm   行走速度:350-400mm/min

焊机为松下350,板材两对接边均开有1.5*45度坡口,采用左向焊法,枪杆向右偏斜约25度。

现向各位社友请教:如何才能改善焊缝质量?

PS:背面只要成型即可,无需打磨,主要是正面要求余高小,不能有气孔、凹陷、咬边

网友A:
你选的什么气体,什么设备焊接的?焊接时工件的固定

网友B:
一定要单面焊双面成型吗?如果能双面焊接,最好还是双面焊吧。
或者用陶瓷衬垫,背面成型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的什么气体,什么设备焊接的?焊接时工件的固定

二氧化碳气体,不知纯度多少,焊接采用调速电机带动枪杆移动,焊枪固定部件用V型导轮沿焊道导向,板材卷圆后背面点焊后用气缸从内部向上顶压,背面用紫铜板作衬板,循环水冷却。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单面焊双面成型吗?如果能双面焊接,最好还是双面焊吧。
或者用陶瓷衬垫,背面成型会好点。

想提高效率和表面焊接质量,外圆焊缝还需要打磨

网友:
哦,我的 357479086,这样沟通太麻烦了

网友C:
焊丝选成0.8的,焊接参数再调整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丝选成0.8的,焊接参数再调整下试试

请问大侠焊接参数该如何调整?

目前尝试过电流从110-250A,电压从15-30V,焊接速度从150-500mm/min。左、右焊法,焊道留缝/不留缝,开/不开坡口,基本上能想到的都去做了,除了气体没换

网友:
药芯焊丝试试,,,,,,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药芯焊丝会不会出现气孔?或对背面成型有影响?

网友(点评):
药芯焊丝有冶金过程,流动性更好,成型更美观,选择相应的等级。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D:
留0.5-1mm钝边,不留缝,稍微加大点电流,
背面用铜焊垫,防止击穿,焊接以后内壁可能需要稍微打磨下!
尝试下!

补充内容 (2015-5-31 11:26):
1、我这边常规二元混合气 Ar 82%+CO2 18%;保护气纯度Ar≥99.7%, CO2≥99.5%;保护气体流量15~20L/min!如果没什么效果尝试下,氩气含量加到92%以上试试。
2、尝试手工焊接时候有没有问题
3、尝试焊接下 6-10mm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氧化碳气体,不知纯度多少,焊接采用调速电机带动枪杆移动,焊枪固定部件用V型导轮沿焊道导向,板材卷圆 ...

楼主把焊枪导轨部分上个图让我们学习下,多谢!

网友(点评):
不是怕泄密,而是这破玩意设计的太锉,实在拿不出手,怕大家笑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留0.5-1mm钝边,不留缝,稍微加大点电流,
背面用铜焊垫,防止击穿,焊接以后内壁可能需要稍微打磨下!
尝 ...

谢谢大侠回复

现在基本上是按照这种方法做的,但电流超过150A后,焊缝宽度达到12-15mm,而且余高还是大,至于背面,

只需成型即可,无需打磨。

其实做到照片那样也可以,主要是因为余高大,增加了打磨的工作量,效率上不去。所以目前亟需解决的就是怎样能降低余高

网友:
听说自动埋弧焊焊接质量好,我看过那焊缝,边缘非常平整,比你图上的焊缝好看多了。不过具体操作我也不懂

网友(点评):
埋弧焊不合适

网友:
支持10楼的作法,用混合气(氩气+二氧化碳气体),焊接水平不好也能出你想要的效果。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关注,因为现在没有条件尝试混合保护气,也无法保证气体纯度,所以暂时更换保护气体带来的效果也不得而知,请教大侠:不同的保护气体对焊缝表面会造成哪些影响?

网友:
CO2 保护气体焊接表面和混合气比起来,调节难度大多了。混合气焊接效果容易出来。你先将焊机调好(个人建议让专业的焊工调好,再调自动焊接。 我也不是很专业,电流应该稳定,无爆炸声)
混合气是为了降低成本,用氩气也可以。

网友E:
3.5毫米如此薄的钢板能焊成这种水平,纯粹是焊接师父的技术问题。
如果是中厚板,需要反面成型好,可以加陶瓷垫块,如果要求质量更好的话,可以加水冷铜棒;

网友(点评):
是自动焊,本人不懂得焊接,在客户现场也无高人指点,焊接参数是本人一边试一边调出来的,现在焊出的效果比图片好一些,但余高仍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至于背面成型,要求不高。

网友:
都是专家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E:
3.5毫米如此薄的钢板能焊成这种水平,纯粹是焊接师父的技术问题。
如果是中厚板,需要反面成型好,可以加陶 ...

今天我仔细看了下, 焊接参数也需要优化,你试试这个焊接参数 i=180-210A,V=19-22V,v=0.2-0.3m/min,;气体流量采用10~15L/min,干伸长12~14mm;焊丝倾角采用10~15°,右焊法、三角形运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我仔细看了下, 焊接参数也需要优化,你试试这个焊接参数 i=180-210A,V=19-22V,v=0.2-0.3m/min,;气 ...

谢谢大侠关注。

这些参数都在实验中尝试过。

因为考虑到焊缝打磨工作量的问题,所以枪头没有加摆动装置,以减小焊缝宽度。另外电流电压加大后,焊缝变宽,

而且容易烧穿。

最初就是采用右焊法,倾角10度左右,结果很不理解,背面难成型,余高特别大,焊缝呈三角形状,采用左焊法

后改善很多。

另外,坡口是手工用角磨机打磨出来的,不是很标准的,所以在坡口大些的地方焊缝就平整。坡口小的地方焊缝

就会有凸起。不知是不是和坡口的形状有关?

网友:
,采用裁板机下料,不打坡口,采用I型焊缝,间隙1毫米,带垫,用气缸压平、试试看!

网友(2015-10-18):
将焊件稍微倾斜,采用下坡焊,留1毫米间隙,保证质量。

网友:
好象焊的是热水器内胆!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8-08-01):
板太薄,不适合单面焊双面成型的焊接工艺,你如果一定要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垫陶瓷垫和埋弧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