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直线运动和旋转运动关联起来

楼主(2015-05-30):
搞数控的朋友帮我研究一下,怎样把插床的滑枕运动和工作台旋转运动关联起来。要用什么样的系统啊。

网友:
齿轮齿条

网友:
1,数控系统;2,运动控制卡;
3,

网友:
楼主要插螺旋槽吗?

网友:
蒸汽机车的驱动轮就可以参照

网友:
1 比较粗的且连续运转,后面变速箱轴加长 皮带连接到 手轮哪里  (速度要算好哈) 插床的
2,比较粗的且间歇运转(也可以连续运转)  齿条安装滑枕上 带动齿轮运转。
传统插床改数控的 就得大改了 ,没什么意思   可以把 插床的电机换成变频电机  在买一个伺服分度台  +PLC + 在弄个喷油润滑系统+触摸屏
(好了 一台可以定义参数,直齿轮齿数的内外花键插床机  ),
至于数控系统 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数控系统你还要给你重新定义参数 修改起来很麻烦,现在数控系统大多是铣  车 CNC系统,你改成可以定义齿轮齿数的 费用很高的。不用说PLC优势很明显。

楼主:
有搞数控的朋友吗,求教一下。QQ825855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