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该怎么加工,2.6的深槽该怎么切好?

楼主(2015-05-30):
求助 !这个工件该怎么加工?那个2.6的深槽该怎么切好?材料是铝材的。
谢谢。

网友A:
线切割不行嘛?

网友(点评):
线切割了解吗?

网友:
铝的,深度也才20,感觉车床能车,白钢刀,关键是师傅,最好是车床车,你到底担心啥,断刀吗

网友:
车切式一下。

网友:
这个位置也就只能车了吧

网友:
用割刀切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刀宽2.6mm,排屑槽宽1.5mm左右,深0.3至0.5mm.转速560至800左右。刀面一定要平或往后低5度。排屑成条状不能卷起。用这种刀割45号钢都没问题,何况是铝件。割刀磨的好是有难度的哦!刀磨不好割出来面不是直的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不行嘛?

不好意思,看错了,

网友:
数量大的活,可以在刀架上加个锯片刀的动力头

网友:
可以磨把切刀,70-18=52/2=26,有这样的切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看错了,

线切割不行吗?如果工件自传呢?效率低了点

网友:
有点深,估计车床有点难度

网友:
看看这个有什么用,技术要求,在确定加工方式

网友:
刀一定要好  考验车工啊

网友:
主要是变形问题?

网友:
车没有问题

网友:
如果是铝  车 没问题的
注意切削液   可以用煤油试试

网友:
切刀,车床加工,完全没问题

网友:
问下设计人员,割刀可以割才深(70-18)/2,不知道你的刀具是自己磨还是成型割刀,若成型用2毫米的割刀。

网友:
用锯片锯不行么?槽刀能进那么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