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渗氮缺陷,请教

楼主(2015-05-31):
我公司一台真空渗氮炉在渗氮时发现最上层(炉子一共三层)产品烧的不是太好,表面还有金属色,好像没烧到一样,下面两层就没这种现象。下面这张照片就是同一炉烧出来的,右边就是最上层的,大家帮忙看看什么原因导致的啊。谢谢。

补充内容 (2015-6-4 05:23):
我在10楼贴上了管路图,大家再看看

网友A:
你这是鼠牙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鼠牙盘?

是的

网友:
你不是搞热处理的吧?

楼主:
我是修机器的,生产部门怀疑炉子有问题。

网友B:
那上面的是正常的,下面有点颜色也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上面的是正常的,下面有点颜色也是正常的。

可是感觉照片右侧零件沟槽中没有渗到氮,还保留原始钢的颜色

网友:
保留原始钢的颜色,是真空的功劳。

网友:
这个应该是炉内的气氛不均匀导致的,不知炉内导气孔方向如何布置的?可以试试增加或改变方向。

网友(点评):
我在10#贴上了管路图

楼主:
我贴上管路图,请大家再看看

网友:
需要做个试验验证一下,先摆两层,再摆三层。把参数优化一下。

楼主(2018-01-31):
解决了。调整了渗氮气氛成分,氮气的流量加大了,结果就好了。和设备没啥关系。

网友:
渗氮工艺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