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负压管道的壁厚怎么计算?吸瘪了

楼主(2015-05-31):
公司有个负压管道吸瘪了
负压7500帕,直径4000我们用的是10mm的钢板,Q235。长度大概十来米吧

如果是正压管道,很简单,薄壁圆筒理论,二向应力状态。可是负压呢?我认为它的破坏形式是失稳。这个抗稳定我觉得主要由加强筋圈承受。可是书上大部分都是柱的稳定性计算,这个该怎么计算呢?用多大的筋不会吸瘪?
或者对于小一点的管道,没有筋,壁厚多少不会吸瘪?

不对之处请多指教。
呼叫大侠@2266998 @zerowing @寂静天花板

网友:
让外压容器计算,压力容器有专用的计算标准

网友A:
让我想起了潜艇壳体

网友B:
这叫负压失稳,负压容器比正压容器计算要复杂

网友(点评):
好恐怖,这得多大负压啊

网友(点评):
负压再大也不会超过一个大气压,主要是面积达。

网友B:
这些是简单计算,具体可查GB150-15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叫负压失稳,负压容器比正压容器计算要复杂

能不能给说说这个失稳,是怎么出现的?用什么思路来分析呢?想不明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让我想起了潜艇壳体

潜艇还不一样吧,内部可以加压与外压抵消是不是

网友(点评):
内部也就是一个大气压嘛,看潜艇兵都是常服打扮

网友(点评):
拜托,潜艇内部是一个大气压,外部呢?几百米的水压啊!!!

网友:
直径4000是4米吗,这管子也太大了吧,可以里面加支撑啊

网友:
局部失稳,可以看看DNV的标准。

网友:
学习了,这么大的管子

网友:
找真空管路系统计算的书籍看一下,常规计算,

这些问题前几年谈的很多,你有条件,找国内石油化工设计院的规范看看也可以,那上面有规定,什么尺寸用多厚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潜艇还不一样吧,内部可以加压与外压抵消是不是

潜艇内部跟大气压一样,外部又承受那么大压力,那么潜艇不只一层壳子吧?

网友(2015-07-08):
我查GB150有关于外压容器的计算呀
要么JB4732

网友(点评):
我粗算了一下,16米长度间隔,加强筋,都可以满足要求,确实负压小。

网友(2015-11-19):
如何增加威望啊?

网友(2016-10-20):
引用 网友B:
这叫负压失稳,负压容器比正压容器计算要复杂

好可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叫负压失稳,负压容器比正压容器计算要复杂

罐压扁了,可为什么车被压弯了,感觉不符合力学啊,求大神解释

网友(2017-05-27):
想下资料,积分不够,。。。。。

网友(2018-07-17):
负压失稳而已,压力容器设计标准有

网友(2020-03-08):
你好,请问后来怎么解决的?管道的壁厚是怎么算的,能传授一下吗?谢谢。

网友C:
怎么算啊,有没有公式,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算啊,有没有公式,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材料力学课本有,再留安全系数。
或者参照压力容易设计标准,原理都是一样的。
或者用SolidWorks simulation  模拟一下,也是可以的。

网友(2020-05-09):
引用 网友B:
这些是简单计算,具体可查GB150-151

谢谢  找了好久   可是积分还不够

网友(2020-08-07):
负压管道,直段按负压容器计算就可以,考虑稳定性
弯头,三通等特殊部位需要特殊计算,另外支吊架部位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2023-03-10):
内部设计成内花键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