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床身的刀架装钻头 发现中心低了怎么调节

楼主(2015-05-31):
  斜导轨的机床 8工位的刀塔  装变径套的 刀套 装小钻头的时候发觉 中心偏低了2毫米的样子 。求问大家有没有调节过的经验

网友:
自己做个刀座,刀套孔自镗一刀。

网友A:
有次我挖刀了,使刀具装上后中心发生了变化。当时是液压刀架,松开刀盘锁紧螺钉后用铜棒敲击刀盘,矫正角度后锁紧就正常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伺服电机刀架。这个就要翻阅说明书调整参数,可以微调刀架的定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次我挖刀了,使刀具装上后中心发生了变化。当时是液压刀架,松开刀盘锁紧螺钉后用铜棒敲击刀盘,矫正角度 ...

是在刀塔找个基准面   用百分表校准Z轴运动保证 直线度在0.03 以内吗   或者是 在刀套内面装一个直径30 标准校棒  保证100MM 的长度 直线度在0.03 吗  求 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刀塔找个基准面   用百分表校准Z轴运动保证 直线度在0.03 以内吗   或者是 在刀套内面装一个直径30 标 ...

没你说的这么复杂,也许你说的方法是比较正规的做法。当时我们维修的只是大致找正了,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2015-07-19):
引用 楼主:
是在刀塔找个基准面   用百分表校准Z轴运动保证 直线度在0.03 以内吗   或者是 在刀套内面装一个直径30 标 ...

你说的正确,主轴架表,打内孔刀座,0.01以内,或者拖外圆刀座底面,X Z方向0。02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