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转工程图

楼主(2015-05-31):
这个装配体是用通用格式IGS转换过来的,出零件工程图没有问题,出装配图就遇到这个情况。图框里线条没有显示,但可以选中视图。直接在图框中双击视图也可以弹出视图对话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请大神们指点一下啊。我用的2011版……

楼主:
哪有朋友有好的办法啊,在线等…………

网友A:
你可能进入了编辑图纸格式的状态了,在空白处点右键→编辑图纸,就会显示出你的零件。

网友(点评):
你给的是solidworks的,楼主要inventor的,你不可能不知道,你这么做可是不厚道

网友B:
你的零件是空壳曲面,投影得不到线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进入了编辑图纸格式的状态了,在空白处点右键→编辑图纸,就会显示出你的零件。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方法已经试过,但是在空白处右击没有显示编辑图纸,是对准图纸这个图标右键出来的这个选项。。。但是尝试过后没有成功。。。

网友(点评):
你在逗我,你不知道solidworks,但总知道inventor的界面吧,没看出来那家伙在耍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零件是空壳曲面,投影得不到线条

可是我用零件转工程图的时候又可以正常使用呢???

网友(点评):
你的装配图igs是空壳曲面,投影得不到线条,可能

网友C:
我说楼主:看病不能只跟医生说感觉,您得亲自去见医生,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楼主:看病不能只跟医生说感觉,您得亲自去见医生,明白?

不明白啊,麻烦陈老师你就说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啊,或者怎么解决啊,如果连你都说实在不行我就早点放弃了

网友(点评):
不明白?兄弟,这话有什么不明白的,你求助不传文件,陈老怎么帮你

网友C:
把患者上传到这里,让我们这些医生看到。您真的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不信

网友(点评):
他想让各种大师悬丝诊脉!这还是好的,有点连图都不发,靠嘴描述

网友:
陈工 好幽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患者上传到这里,让我们这些医生看到。您真的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不信

陈老师,你就说“上模型”嘛,简单直接点多好。模型稍时候上传,麻烦大家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惹您心烦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陈老师,你就说“上模型”嘛,简单直接点多好。模型稍时候上传,麻烦大家看看什么情况。。

没别的意思陈老师您别介意。。。嘴笨说话难听。。感谢您关注我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干嘛“介意”?又不是我有问题求别人帮忙?您搞错了吧?

楼主:
把模型发上来,烦请各位朋友看看,是什么原因不能显示呢。

网友C:
我这里没有问题,如果是创建工程图视图的操作。至于“转工程图”,我不确定是说的啥,所以说不出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没有问题,如果是创建工程图视图的操作。至于“转工程图”,我不确定是说的啥,所以说不出话...

陈老师您是直接用我压缩包里的工程图文件打开的还是用你的工程图模板重新创建的视图啊。会不会是我的工程图模板设置有问题呢。另外我用的是2011版,会不会新版里这个情况不会出现呢。我主贴里有出现这个问题的具体截图,创建视图后,标题栏里有部件的信息,视图选中可以出现个虚线小框,但是没有任何图形的线条。再有就是单个零件的投影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2015-12-12):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方法已经试过,但是在空白处右击没有显示编辑图纸,是对准图纸这个图标右键出来的这 ...

你的零件是空壳曲面,投影得不到线条

网友(2016-02-25):
我也有一份上日本工程师用什么软件做的我不太清楚,是个装配体,可以打开,就是不知道这个装配体中的零件,也不好做工程图的明细。

网友:
用什么软件做的我不太清楚?【总有文件扩展名可以看见吧?】
是个装配体?【怎样判定得出这个结论的?】

您是要问问题?还是要说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