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受力变形问题

楼主(2015-05-31):
              各位前辈,小弟刚从事气密性检测行业,经常使用橡胶封堵工件。一直有几个疑问不明,特此请教各位,希望各位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1、  橡胶的硬度和弹性模量是否可以转换?我在网上找到如下资料
lgE=0.0198HA-0.5432适用于硬质橡胶;E=(15.75+2.15HA)/(100-HA) 适用于软质橡胶,E是弹性模量,HA是邵氏A硬度。我用EXCEL做了简单表格如下:
这个转换关系正确吗?该表格中的弹性模量单位为MPa,对吗?
2、  橡胶受力后的变形规律。橡胶环受轴向力,其变化情况,尤其是橡胶环外部表面受限制(如下图,泊松比u=0.47),或橡胶环内部为轴,向外变形两种类型。
小弟愚笨,在网上一直没有找到相关资料,大多数资料是采用有限元软件分析,理解困难。

上图中,橡胶环受力后,会在内部中间隆起,与金属变形差距较大。隆起高度大概是多少,是否大体满足什么规律?
我在现场粗略测量了一下,橡胶环高度从16减少到10,环中间直径12缩小到9。
是否满足大体满足材料力学(不需要太精准)受压变形中,变形量L1=F*L/(E*A)呢?内径变化是否满足泊松比?
3、  最后请各位推荐一点关于橡胶受力变形的资料,另外求购书籍一本,不论新旧,只要字迹清晰:全美经典《材料力学(第四版)》美国W.J.纳什著,赵志岗译,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某宝等网上只有复印版,买了一本字迹太模糊,很多看不清楚。求哪位前辈忍痛割爱,非常感谢。

网友A:
去这里问看看 http://book.kongfz.com/18459/213972036/

网友B:
要不要电子版?我有

网友(点评):
楼主说了 “某宝等网上只有复印版,买了一本字迹太模糊,很多看不清楚。” 要字迹清晰

网友C:
橡胶为超弹性材料,同一硬度的橡胶,其弹性模量并不恒定,换句话说,其应力与变形是非线性的,用普通的解析算法是处理不了的,目前做橡胶材料力学计算的,绝大多数都要用有限元方法。

其应力-应变曲线与材料相关,你需要找材料供应商要数据,如果材料供应商没有,你需要用伺服压力机自己做试验,测点画出该曲线,再用拟合法得到近似的应变函数。

气管接头的密封在发动机生产线上很常见,你的夹具方案在内部充压时,工件会滑脱,你需要有勾爪锁紧结构将它锁紧,夹具还要能快速释放。

有个德国公司专门设计制作这种管接头的密封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这里问看看 http://book.kongfz.com/18459/213972036/

感谢层主,这个网站我也搜索过了,没找到这家,看来还是性子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橡胶为超弹性材料,同一硬度的橡胶,其弹性模量并不恒定,换句话说,其应力与变形是非线性的,用普通的解析 ...

      谢谢层主。上面的夹具是有的,用的是旋压气缸,图中省略了。我们公司的橡胶元件是在淘宝上订购的,下次我去问一下。因为对有限元不了解,所以用起来很困难,用Solidworks自带的 插件可以做橡胶变形的有限元分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电子版?我有

谢谢,我已经有了。我就是看社区中分享的电子版,才想到买本纸质的看一看的,结果都不是很清晰,尤其是符号下标,都不清楚。

网友D:
橡胶的结构决定了其力学特性,很多不同分子量的分子缠绕在一起,有范德华力,硫化以后产生的力,里面的添加剂可以提升某些性能,比较C,就可以增加硬度,提高硬度等等。

就像金属一样,添加不同的元素就可以达到某些特性,比如镍,可以细化晶粒,Mo可以增加红硬性。

元素可以决定物质有哪些性能,但性能的好坏必须通过高质量的冶炼(金属)或者混炼(橡胶)来实现。

所以套用8爷的一句话,设计就是玩的材料与数学。

网友E:
根据u值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橡胶的结构决定了其力学特性,很多不同分子量的分子缠绕在一起,有范德华力,硫化以后产生的力,里面的添加 ...

是的,因为刚入行,所以正在学习此类知识。但是现在就要用关于橡胶类的知识,所以想问问上面表格中的弹性模量能不能作为参考,不需要很精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因为刚入行,所以正在学习此类知识。但是现在就要用关于橡胶类的知识,所以想问问上面表格中的弹性 ...

不是很精准,因为非线性是应变与应力不是线性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根据u值计算。

赞同

网友:
全美经典?
我有苏-别辽耶夫的材料力学,你要不要?我看着可以,重点是金属材料。

网友F:
楼上某大哥说的对,橡胶具有粘弹性,其模量会随着温度和频率改变,不是线性的,其模型很复杂,小弟现在在研究的就是粘弹性材料的分析,光是要得出材料主曲线就很麻烦,不仅涉及到时温等效之类的原理,出来的曲线还会用到很多不同的曲线拟合方法去建模。这里面用到很多经验公式,出来的属性也具有不确定性。光是这些就是一个研究课题了……

所以建议楼主学习的时候要针对你面对的问题,有些东西不要看太深入…… 否则会疯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某大哥说的对,橡胶具有粘弹性,其模量会随着温度和频率改变,不是线性的,其模型很复杂,小弟现在在研 ...

是的,要学习的太多,橡胶类的看来只能先靠经验估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橡胶为超弹性材料,同一硬度的橡胶,其弹性模量并不恒定,换句话说,其应力与变形是非线性的,用普通的解析 ...

求公司名字
!!!

网友:
可以多搜搜相关变形问题的解决方案啊

网友:
我现在的理解是通过变形,求出接触正压力,看是否满足防水密封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