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零件尺寸标注问题咨询

楼主(2015-05-31):
轴类零件,两头对称,轴肩尺寸相同位A,是否可以标注成2-φA?还是要单独分开标注?

网友:
当然是要分开标注,你要考虑到做这根轴的车床师傅的感受。
人家做到这一段的时候还要在你的图纸上面到处去找尺寸吗?
肯定是每一段上面最显眼的地方标清楚尺寸最方面拉。图纸好看还要实用,方便。

网友:
分开标比较好

网友:
两边  要分开标注。让人家加工师傅看得清楚明白,方便看图纸来加工。不可能一张图纸下来,不停地找你确认图纸上的信息。这样就会影响工作效率。这些都是细节问题,但是必须的做好。社区里边有很多讲标图的文章帖子,多看看读读。机械设计手册上边也讲得很好,去看看。

网友:
分开标,一看就明白!

楼主:
机械手册上讲对称件可以只标注一边啊,这样标注难道是错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手册上讲对称件可以只标注一边啊,这样标注难道是错的吗?

不分开标没错,但是为了便于读图和加工还是分开标,侧重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