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温度检测液压各系统故障,有可能吗

楼主(2015-05-31):
本人做液压软管总成的,偶尔也给客户焊装40、50孔径的硬管。
一般的客户,总是管路爆破、泄露了才找我们去解决问题。
一直在想,有没有一种方法,能提前检测、预测出液压各部件(尤其是管路部分)的问题呢?
譬如,我想到一个思路,液压油做功,必然伴随着油液与管道的冲击、摩擦,会发热,
一台设备某个部位,设计、安装不良的话,所产生的冲击相对其它部位会高,是否会伴随着这个部位温度的相对高呢?或者振动相对大?
能否以温度或者振动这个思路来检视我们一台液压系统的好坏呢?
或者说:温度比较平均的各部位的设备,是否侧面说明它效率高呢?
本人文科毕业,不擅长数学、机械和逻辑,但既然入了这行,所以一直也在发愁该如何去做好。
请各位大师们不吝赐教。

网友A:
能接受成本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接受成本就没问题

怎么个意思?原理上对吗?技术上可行吗?有相关的经验数据资料、工具支持吗?

网友:
加装传感器就可以检测温度、震动,通过软件就可以控制系统。

网友:
不太清楚

网友B:
可以的,温度也是反映工况的一种方式,但不一定是你举的那个例子。同时有些温度特性不显著的,这种方案就划不来

网友:
直接监控冲击和压力不是简单点吗

网友:
这个在电路检测是有先例的,液压系统发热和故障有多大关系,还是听专家的吧。

网友:
一般都有温度检测的,我们用的

网友C:
据我工作经验,液压管爆裂跟很多方面有关系,不单只是温度,震动,安装不好也会引起,你说的那两方面可以进行模拟试验,预知液压管寿命,提前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温度也是反映工况的一种方式,但不一定是你举的那个例子。同时有些温度特性不显著的,这种方案就划 ...

确实,温度特征不一定全部显著,相关系数会有很大差异。
我自己去买个工业温度计试试,看能否找出一点线索。
目标:从抢修提前到预防。
如果能做到这一步,我觉得会是个非常大的有意义的突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我工作经验,液压管爆裂跟很多方面有关系,不单只是温度,震动,安装不好也会引起,你说的那两方面可以进 ...

是的,这个和管路本身的质量、安装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但管路的损害往往也很难判断出来,
我的想法是看能否从哪些侧面间接的判断一些征兆,做出一些预防。
希望能得到业内各位人士的指点,获取更多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