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W激光切割1小时运行的的成本多少?

楼主(2015-05-31):
分不锈钢和碳钢,根据不同板厚分,可以说出大概就好了,有哪位大侠知道吗?

网友:
激光机的运行成本包含三部分组成1:用电成本(整机电功率一般几十个KW).2二氧化碳消耗的成本,这个根据使用进口气体还是国产气体差别很大,一般而言进口的几千块,国产的几百块。3.机器的磨损成本,比如各种镜片,使用多少小时是必须更换的。剩下的自己算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