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齿轮建模问题

楼主(2015-06-01):
已知条件为模数2,齿数43,只知道一对啮合的椭圆齿轮中心距为92,大小一样。各位有兴趣的朋友帮忙看看,就这些条件能否套用公式在inventor中做出模型来啊,要是想实现参数化,是否可能,怎么实现啊?

谢谢。

网友A:
我对inventor建模不感兴趣,倒是对椭圆齿轮的各项参数如何存在感兴趣,楼主不妨谈点椭圆齿轮是如何加工的,以及椭圆齿轮的啮合机制。楼主你不会告诉我二维的椭圆齿轮图其实你不会画。

网友(点评):
同样等待楼主的回应

网友B:
      椭圆齿轮主要涉及到的是数学方程计算问题,与三维软件关系不大,以前在一个论坛里下载过专门讲述非圆齿轮的书籍,是前苏联的,非圆齿轮的类型很多,画一对非圆齿轮,需要很多数学公式,要花心思看高等数学等,以前照着这些公式,在三维软件里做了一对最简单的椭圆齿轮,加工的时候用线切割,因为那台电脑坏掉了,这个资料无法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inventor建模不感兴趣,倒是对椭圆齿轮的各项参数如何存在感兴趣,楼主不妨谈点椭圆齿轮是如何加工的, ...

感谢朋友关注,我确实连实物都没见过,只见过两张图片,想建这个模型也是受朋友委托。而且这里是inventor板块,我发帖就是想求助怎么用这些参数建模。这位朋友如果知道还请不吝赐教,如果不感兴趣可以另外发帖讨论加工技术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椭圆齿轮主要涉及到的是数学方程计算问题,与三维软件关系不大,以前在一个论坛里下载过专门讲述非圆 ...

感谢你的回复,我理解到您的意思是说应该先找公式,然后套公式画出平面图形,再用三维拉伸来实现建模。

网友A:
目前查到的资料表明,在一对相互啮合的椭圆齿轮中,每个渐开线齿廓的形状都不相同。所以指望软件出一个齿,然后阵列出其它齿,是不可能的。我看到的二维画轮齿方式是一个齿一个齿画的,先建立每个齿的曲线,然后截取成轮齿。

网友(点评):
标准椭圆齿轮的齿形是不一样的,可以按1/4齿形镜像2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查到的资料表明,在一对相互啮合的椭圆齿轮中,每个渐开线齿廓的形状都不相同。所以指望软件出一个齿, ...

感谢各位的帮助,我试试看

网友C:
我用SW,
有一次无意中随便玩玩,把一个标准齿条折弯,折成一个圆,齿条原来的直线就变成渐开线了。哈哈
那么椭圆齿轮是否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SW,
有一次无意中随便玩玩,把一个标准齿条折弯,折成一个圆,齿条原来的直线就变成渐开线了。哈哈
...

就是说,您认为“圆”和“椭圆”是相同的几何结构了?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说,您认为“圆”和“椭圆”是相同的几何结构了?不会吧?

陈老师好,小弟才疏学浅,不对之处,多多批评。
我的意思是,圆和椭圆有“神似”。圆的各点折弯半径都是一样的,所以折弯出来的齿形是一样的,椭圆的曲率半径不一样,折弯出来的齿形当然也不一样。
但是solidworks能不能折出椭圆来,我还没有试过。试一下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是说,您认为“圆”和“椭圆”是相同的几何结构了?不会吧?

下午试了下,没有成功。
将标准齿条折弯,只能完成相同曲率半径的折弯,都折成的是一个圆,无法完成不同曲率半径的折弯。也许是我的软件学习的还不够深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午试了下,没有成功。
将标准齿条折弯,只能完成相同曲率半径的折弯,都折成的是一个圆,无法完成不同 ...

这就对了。设想很简单就能产生,结论则不然,需要做必要的验证才可能得出。
先验证在说话,是做技术的人的好习惯呀...

网友(点评):
谢老师教诲,想当然了,惭愧。

网友(2015-07-01):
inventor做非圆齿轮的帖子和资料很难找。我也遇到非圆齿轮,头都大了。

网友C(2015-08-19):
啊哈哈哈,早上上厕所,突然来了灵感,想出了造型椭圆齿轮的方法~~~
各位大侠围观点评啦~~~
不过,事情的进展总是没有那么顺利。老农民种庄稼都是春天播种,秋天才收获。事情哪有那么容易啊。
虽然我造出了椭圆齿轮,但是在motion模拟中没有成功,我不知道怎么定位,转啊转就脱离了~~
参数我是一点不懂啊,也许原因出在这里。
等待高手解答。

方法很简单:将一个标准的渐开线圆柱齿轮斜着切一刀,这样就出现了“椭圆齿轮”的草图,然后拉伸。
上图:
@陈伯雄 @zerowing @寂静天花板
图中透明的实体是用来“切一刀”的圆柱齿轮,不要看错哦~

网友(点评):
哎,貌似我这个也不符合椭圆齿轮的参数。不能算椭圆齿轮,齿形的高矮胖瘦不均匀。

网友(点评):
你应该从齿轮啮合的根本原理入手,而不是考虑如何形成椭圆形状。你必须明白基圆同渐开线的关系。用这个关系形成线控方程,才能在椭圆的基圆上形成合理的渐开线齿。另外,对于SW,记住一句话。

网友(点评):
SW的绘图思路基本同于加工,也就是你将来如何加工,你就可以怎么画出来

网友(点评):
太有创意了,太能对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啊哈哈哈,早上上厕所,突然来了灵感,想出了造型椭圆齿轮的方法~~~
各位大侠围观点评啦~~~
不过,事情的 ...

记住:任何“简单”的方法都不可能建造出原理很复杂的模型。
我曾经劝您“先验证再说话,是做技术的人的好习惯呀...”,您可能没在意。

我建议:您看看齿轮原理,理解原始基齿条在一对椭圆齿轮啮合中的位置和作用,然后了解椭圆齿轮的主要结构特点,最后才能真正了解您说的这个造型办法错在何处。假如您真的想把这件事搞清楚的话...

网友(点评):
一时冲动,哈,老师教育的是。多多学习。

网友:
回 zerowing  先生:
您说“SW的绘图思路基本同于加工,也就是你将来如何加工,你就可以怎么画出来”?
其实Inventor,包括所有的三维CAD软件造型都是这样的,即:你怎么测量我怎么制造、你怎么制造我怎么建模“。因为所有CAD的应用目标都是,也只能是”设计构思表达、设计数据关联和设计决策支持“。

网友(点评):
大侠说得好。我对Inven的理解并没有那么深刻,但是从以往使用老破衣,二维CAD的经验看,SW革新的一点就是这个

网友:
回 zerowing  先生:
其实对某软件的理解永远不可能“深刻”,因为软件只是您手里的一个工具,类似于吃饭用的碗筷。而且软件的观念太多的跟我们干这行的人还不一样,你想问问是咋回事,对方或者不理你、或者说不清,谈何理解?
但是,对自己的设计的理解,对设计构思表达、设计数据关联和设计决策支持的理解,正常情况下没人能比您自己更深刻。
按自己的需要去寻找和使用软件的现有功能,这是我们正常的思维方式。不会是因为软件有了个什么,我们的设计过程才因此会怎样。
在CAD系统中,您是主帅,指挥。怎样做是您说了算才是。

所以,您看看我早期写的AutoCAD的书,会发现即便是二维的CAD中,我也能实现基于装配的关联设计。再看看近来我写的Inventor的书,会发现几乎所有的过程、要点都差不多,只是因为基于三维模型,许多事情变得简单了。
因为主帅没有换人,士兵和他们的装备比以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