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更好的加工工艺及装夹方式,卧加不考虑

楼主(2015-06-01):
如图是我司一个新工件,目前在车床用回转车夹具做100的外圆及内孔,然后用另一套车夹具做27.5的外圆(两端100的外圆联合定位),夹具做的不好,工件没有做好,

问问各位,有没有更好的加工工艺及装夹方式,卧加不考虑,谢谢了。

网友:
把你夹具发过来,给你改改

网友:
是否可在立铣床上,先安装圆工作台,再装一90度角铁,角铁上下安装二个V型块固定直径100的轴,轴两侧用挡块,顶丝固定对中呢,用立铣刀加工。这个夹具效率好象不太高,请大侠批评。

网友:
要想精度高上数控

网友A:
特意增加制作难度的、非常奇特的设计。
"我司一个新工件",设计是本公司的人吗?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请这位设计高手变更设计,把直径27的圆柱改成孔。
但如果确实是有意增加制作难度,为他人仿制设置障碍的话。
做一台双头专用车床也不失为一种方法。

网友(点评):
彭老一语中的

网友B:
加工曲轴那种偏心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意增加制作难度的、非常奇特的设计。
"我司一个新工件",设计是本公司的人吗?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请这位 ...

老前辈,您说的制作难度是指的夹具设计,还是零件本身的设计呀,我们只是做配件加工的,无权更改设计

网友(点评):
贵公司是只做加工的企业?那就没办法了。这个零件设计者应该是位书斋工程师,从来没下过凡的天神。

网友(点评):
是的,没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曲轴那种偏心夹具?

是两套夹具,一套做100的回转,,另一套做27.5的回转

楼主:
做100的用毛坯定位,做27.5的用100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两套夹具,一套做100的回转,,另一套做27.5的回转

偏心夹具,装夹还是100那个位置,调整偏心到27.5那里,然后转起来加工27.5的外圆。。。。。

网友B:
你不会是想夹着27.5那里,然后让下面巨大的部分在空中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是想夹着27.5那里,然后让下面巨大的部分在空中甩吧

是同时夹紧的,是巨大的部分在空中甩,就是这样的,配重做好了,还行吧

网友:
都是高手,这工件设计这样,加工只能靠那两个工装做好,才能在车床上加工。

网友(点评):
小圆柱要掉头,还缺第3个工装。

网友(点评):
另外,车小圆柱的刀也得特地制作。

网友(点评):
这个是回转车夹具,车完一端,松开两边的压板,直接回转转盘部分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特意增加制作难度的、非常奇特的设计。
"我司一个新工件",设计是本公司的人吗?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请这位 ...

彭老能不能解释下为什么改为内孔之后会好些。小白看了半天没明白哦。。

网友(点评):
改为孔之后,工件需加工部位就成了两个平行孔。大孔在车床上制作后,小孔可以在铣床上方便加工。

网友(点评):
目前的设计,用帖子中的工装装卡后,小圆柱需要用特制的刀具才能车削,还必须掉头。很困难,也难保证制作精度。

楼主:
现在关键点就是同轴度的加工,怎样用最少的工序及时间,做出合格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彭老能不能解释下为什么改为内孔之后会好些。小白看了半天没明白哦。。

明白了,多谢彭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意增加制作难度的、非常奇特的设计。
"我司一个新工件",设计是本公司的人吗?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请这位 ...

请教前辈,这种工件用外圆镗来做是不是能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