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是怎样将旋转运动转化成直线运动的?

楼主(2015-06-01):
求大神告诉下滚珠丝杠是怎样具体将旋转运动转化成直线运动的?主要是我再搞电子拉力试验机,我想搞清楚伺服电机怎样控制丝杠,然后带动横梁上下移动。

网友:
和螺纹副是一个道理

网友:
你看下样本上面 都有详细介绍的

网友A:
说伺服电机怎样控制丝杠,还不如说伺服电机的控制更靠谱,伺服电机一般的都是联轴器与滚珠丝杠之间进行连接,有的中间还弄个减速箱。这个只是个执行机构会影响效率和精度。滚珠丝杠螺母副中的螺母与横梁固定在一起,所以横梁怎么动的就是螺母怎么动的,跟你拧螺钉一个道理,你拧一圈就进一圈,丝杠转动滚珠在滚道上面滚动就带着螺母一起走了,为什么要测拉力呢,不如测摩擦。其实还是摩擦的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伺服电机怎样控制丝杠,还不如说伺服电机的控制更靠谱,伺服电机一般的都是联轴器与滚珠丝杠之间进行连接 ...

网友:
四楼说的很对,你可以在网上找相关的视频。很多的

楼主:
你能帮我解释下什么是同步带减速机构吗?、

网友(2016-09-21):
楼主有没有涉及到螺母和丝杠如何自锁的问题,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