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直径标注怎么改,在线急等

楼主(2015-06-01):
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二,这个直径标注怎么改。谢谢。

网友A:
在标注样式里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标注样式里试一下

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UTO CAD?

网友:
如果标注样式改过了,用更新更新一下试试

网友:
要改成什么样子的?

网友C:
数来数去只有7个孔,8-9.5哪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来数去只有7个孔,8-9.5哪来的。

直接输入ed,空格,就可以修改了

网友D:
下面45度标注字体小,车间上年纪的根本看不清

网友E:
你是要修改直径的样式?

网友:
这个多试试就好了呀,应该不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来数去只有7个孔,8-9.5哪来的。

卧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面45度标注字体小,车间上年纪的根本看不清

下面的还没有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要修改直径的样式?

多谢大神,赞一个,这个问题我找了好久,每次都是重新建一个标注样式才解决的。

网友:
点击外径尺寸、再点击ED、空格,修改。其实那个15度不标就是代表对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