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shell extension server 已停止工作

楼主(2015-06-01):
     SolidWorks shell extension server 已停止工作   如何解决呀   求大神

网友A:
请提供详细信息,操作系统及软件版本。
一般解释:Shell Extension包含两个部分,Shell指的是Windows文件浏览器,extension指的是在文件浏览器上进行功能的扩展,比如右键打开一个word文档。

网友:
这个是不是系统的问题的,我的WI7的系统,也不知道什么问题,好多时候多个程序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Shell这个词是来自于操作系统(内核)与用户界面的外层界面。通常将Shell分为两类:命令行与图形界面。命令行壳层提供一个命令行界面(CLI);而图形壳层提供一个图形用户界面(GUI)。所谓“外壳”就是给可执行的文件加上一个外壳。用户执行的实际上是这个外壳的程序。
有时候,操作系统的安全机制或者是安全软件会认为壳注入是件危害安全的行为加以禁止,然而这只是软件的外壳程序服务器随意扩展行为,没有危害性。
所以你一要检查安全软件是否运行,二是操作系统是否为精简了1%,保留了99%的ghost版。建议使用原版母盘的操作系统,100%保留系统组件和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提供详细信息,操作系统及软件版本。
一般解释:Shell Extension包含两个部分,Shell指的是Windows文件浏 ...

操作系统 win7 64位  sp1  SolidWorks是2015的

楼主:
每刷新一次就会弹出三个这样的对话框,每次打开SolidWorks也会弹出三个 ,烦死了  不知道如何解决这问题

楼主:
我的难题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根源是三个由caxa转的cad图,把这三张图移到那哪出问题

网友(点评):
哦哦,我猜也是,每次打开那个caxa转的cad图的文件夹,就这个问题

网友(2017-01-26):
7楼的高手,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2017-10-08):
把CAXA全部卸载,再重新安装就可以了,需先安装SolidWorks,

网友(2020-05-28):
在solidworks中找到sldShellExtServer.exe 。我就在我的安装路径中找到这个文件(我的在这个位置C:\Program Files\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 ,也可直接搜索)。找到文件,右键打开属性,数字签名-选中-详细信息-查看证书-安装证书-确定。回到刚才属性界面,兼容性-更改所有用户的设置-特级权限-勾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确定。最后兼容性里有个兼容性勾选下就好啦。

网友(2020-08-08):
这个是caxa文件转换成dwg格式文件
引起的缩略图冲突
导致的。
在某个dwg 文件上右键,打开方式,选择CAXA软件,确定即可。我的是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