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机构重复定位精度能到12微米

楼主(2015-06-01):
前几天到一个做视觉检测的公司(给台湾的面板厂做自动化视觉检测设备的),交谈中提到客户要求定位精度能达到12微米。请教一下什么样的机构能到达这个精度,我接触到的最高也就0.02mm。

网友:
这个还得看零件本身的精度有多少,机构的重复定位精度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要看是实现什么功能,在什么样的运动、负载条件下,以及周边环境及可提供条件。

楼主:
机构的定位精度要求那么高,零件的公差要求,表面粗糙度要求得到什么程度啊

网友:
  很正常 嘛? 无尘室 恒温很湿    还要稳定太能达到。。。 CCD一个像素点对于 某个精度  但是重复精度不会 太高  只是检查到某个精度

网友:
纯机械式的比较难,可以考虑机电一体化,伺服电机,带控制系统。
网上找了一本书,可以看看,《电子精密机械设计》

网友:
双螺母滚珠丝杠啊

网友:
重复定位精度0.012mm,也不太难。可以考虑直线电机滑台。

网友:
这个不是很难,滚珠丝杠磨制的双螺母结构可以做到,成本高点

网友A:
简单。只要注意 定位和加紧分开就好.......

网友(2016-09-29):
数控机床的工作台机构就能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只要注意 定位和加紧分开就好.......

大侠,可否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