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管道设计插入法兰

楼主(2015-06-01):
请问,solidworks管道设计中,是不是只能由拖放法兰开始管路设计?在水处理中其实更多的用外丝或内丝接头,用法兰较少。那如何进行管道设计啊?——我是新手,正在学习routing

楼主:
没人指点下吗

网友:
这个要有模型库

网友:
可以先放置库零件,然后显示步路点,右键点步路点开始步路。

网友:
如果不在接头上做好连接点的话,也可以用起始于点,在装配体中临时自定义连接点,开始步路。(与提前在库零件里做连接点等效)

楼主(2015-07-23):
谢谢,不过还是不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