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放大电路,求助

楼主(2015-06-01):
由于基础不好,现在有个任务。需要设计个滤波放大器:

功能需求
—  滤波器中心频率 600HZ
—  带宽:60Hz
—  放大倍数:1000
~10000—
增益可调 。

能否给个方向,用带通滤波?加运算放大器?求高手给点建议,万分感谢

补充内容 (2015-6-2 09:33):
放大倍数1000~10000
增益可调。
之前编辑的有点问题。

网友:
发错地方了吧

网友:
这种基础问题本身也没有什么求助的价值,

自己搭个电路,在示波器上一调就完了,

m_e
我们说基础不好的时候,要么是谦虚,要么是基本不懂

网友A:
这么大的增益搞什么飞机?收听“敌台”?
还有些重要参数,你允许的相移是多少?
(1)模拟带通+运放+调节电路,但是会产生相移,有时会很大;还有温漂等等;
(2)宽带带通==》运放(全通)==》AD转换==》DSP数字滤波==》DA转换=》低通=》运放+调节电路==》输出。这个相移比较小。

网友(点评):
现在不流行收听敌台了,流行翻墙

网友(点评):
增益要求是可调的。放大倍数是1000~10000.。。之前编辑有点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增益搞什么飞机?收听“敌台”?
还有些重要参数,你允许的相移是多少?
(1)模拟带通+运放 ...

我觉得不行,你看他的要求,频宽仅仅60Hz,属于窄带放大器了

不过他中心频率600Hz,频宽60Hz,这参数要求很诡异啊

建议使用调谐放大器,不过如此低频率,线圈体积小不了,心里要有准备;还有就是不知道他对选择性要求如何,条件许可用双调谐放大器;不要用运放了,参数比较诡异,用分立元件

网友(点评):
不错确实是窄带,简直就是个尖峰,比较特殊。不过为什么运放不行?

网友(点评):
如果是模拟式的,用锁相环路应该行吧?

网友B:
还有就是找找有没有600Hz使用的特种滤波器,比如陶瓷滤波器,介质滤波器等,搭一个调谐放大器为好;这么低的频率,石英晶体肯定没的玩,线圈我觉得太笨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找找有没有600Hz使用的特种滤波器,比如陶瓷滤波器,介质滤波器等,搭一个调谐放大器为好;这么低的 ...

调谐放大器,一般用于射频网络吧?发射机和接收机好像很常见的。
用分立元件,肯定体积不小。
用二阶或者三阶模拟滤波网络,可以做到窄带,但是相位漂移很严重,产生相位失真。
数字滤波倒是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比较复杂,可能会有延迟。
大侠你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谐放大器,一般用于射频网络吧?发射机和接收机好像很常见的。
用分立元件,肯定体积不小。
用二阶或 ...

这方面我不算太专业,基本上都是玩音响得出来的经验

运放的话,你可以搭个电路试试,不过以我以前玩音频放大器的经验,极低频失真都不小,一般会人为把1000Hz以下的成分滤掉,避免影响听感

你的频宽太窄了,用高阶滤波感觉不靠谱,还是用调谐回路吧

网友:
用数字滤波,还有AD,DA变换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电路估计会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行,你看他的要求,频宽仅仅60Hz,属于窄带放大器了

不过他中心频率600Hz,频宽60Hz,这参数要 ...

输入信号才200uv,零偏置。